PCB打样回来 结果发现有个地方 12v对GND间距8mil 有隐患吗

楼主(2019-12-09):
如题   是24v DCDC降压到12v的 12v输出端  直接驱动风扇用的,风扇有接反向二极管
不知道8mil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12v是覆铜的   GND也是覆铜的

网友:
如果使用环境干燥,清洁没有问题,否则就有危险。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A:
没照片看看吗?如果有完整阻焊层就基本没问题。

网友B:
一般正常情况,没啥问题啊,8mil,12V都可以了啊~~~如果生产缺陷,工艺不行,做静电测试等,不好说

网友:
没什么问题,不放心的话,再刷一层三防漆,防潮

楼主:
好的  感谢  放宽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照片看看吗?如果有完整阻焊层就基本没问题。

有完整的阻焊   应该没问题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常情况,没啥问题啊,8mil,12V都可以了啊~~~如果生产缺陷,工艺不行,做静电测试等,不好说 ...

看了下 24V的DCDC  TI芯片的管脚间距都只有8个mil  放宽心了     静电没办法 静电的话 2mm都会爬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24V的DCDC  TI芯片的管脚间距都只有8个mil  放宽心了     静电没办法 静电的话 2mm都会爬过去 ...

里面的晶元引脚,间距更小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晶元引脚,间距更小吧,哈哈

芯片里面是环氧树脂,这个是空气,还容易潮湿,不能比的。

网友:
大电流一通,啪一声,然后短路现象不见了。以毒攻毒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