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波动周期比较长的数据如何处理?普通滤波方式无效!

楼主(2019-12-09):
压力波动周期比较长的数据如何处理?普通滤波方式无效!比如压力在0.97~10.3之间波动,周期在2秒左右,但是一直是在围绕1.0上下正负0.3波动,类似正弦波一样的。如何滤除这么大周期的波动? 硬件上已经确定了,我知道差分信号经过仪表放大后,输出加大电容可以滤除。但是硬件已经固定,是直接用的带PGA放大的24bit ADC 方案,无法改变硬件了,这种规律性周期长的该怎么办?网上查了下,好像有人用卡尔曼滤波, 不知道是否往这方向研究?

网友A:
看你对系统响应速度的要求,响应速度不需要很快,对这种基本稳定的值,用窗口平均值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系统响应速度的要求,响应速度不需要很快,对这种基本稳定的值,用窗口平均值就差不多了吧。 ...

周期这么长,用递推滤波法,这我也想过,每100ms采集一个点 ,采集20个点,丢掉最旧的一个数据,插入最新的一个数据,然后平均。那这系统响应就比较慢了吧?  还有其他合适的方法没?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稳定,对实时性要求不高,那可以求前100次采样平均,还觉得不稳可以求前1000次采样平均,总能满足稳得要求,牺牲的是实时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期这么长,用递推滤波法,这我也想过,每100ms采集一个点 ,采集20个点,丢掉最旧的一个数据,插入最新 ...

不知道你拿这个值是来干什么,如果是显示,完全可以波动小于某一值继续显示原来值,数据就稳了,还是要看你的具体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拿这个值是来干什么,如果是显示,完全可以波动小于某一值继续显示原来值,数据就稳了,还是要看 ...

显示也要。。。还要输出给其他设备,实时性要求不高,就是要稳定点才行。常规滤波都不行,周期太长,不知道是否要卡尔曼或者数字一阶低通滤波来搞?

网友C:
互补滤波就可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补滤波就可以把

第一次听说,有资料链接吗?发一个参考下

网友:
试试窗口平均值滤波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也要。。。还要输出给其他设备,实时性要求不高,就是要稳定点才行。常规滤波都不行,周期太长,不知 ...

不管你用啥滤波,只要你的滤波周期,不超过这个波动周期,那么问题来了: 你滤完波之后的值,确实相对稳定,但你放长时间之后,你再来看曲线图,会发现和你上面画的图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幅度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滤波,还是要超过你的波动周期。。

网友:
正弦如果是定频50hz,可以考虑陷波器

网友:
如果单片机扛得住,速度快, 可以FFT,然后去掉高频部分,然后再反FFT就可以了

网友:
想滤平容易,想同时保证实时性就难了。如果波动的频率非常固定,可是尝试带通滤波。

网友:
单纯讲滤波如果周期是2s,那么就把2s内的数据平均就好了。楼主又觉得速度不够。关键是要弄清楚自己测量的变量的特性。如果它本身就是2s波动的,就要反应真实特性。

网友:
干扰部分频率比较固定,搞个IIR或者FIR滤波器就行

网友D:
取出信号交流成分与原始信号减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取出信号交流成分与原始信号减法

能讲下具体方法吗?我也需要这样的滤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互补滤波就可以把

大师能不能讲讲怎么互补,说下原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师能不能讲讲怎么互补,说下原理,谢谢

互补滤波正常需要两个值。。。两个不能性能的传感器测量 取两者优点  融合成最终的数据。。。。。。。看你怎么选择参考量了

网友:
干扰造成的吧

网友:
互补滤波能深入讲一下吗,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软件一阶滤波,类似于rc滤波,但是时间可调,实现起来最简单,自己找下程序,网上大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讲下具体方法吗?我也需要这样的滤波

这个办法只能对付定频,你取出交流必然有相移,所以原始信号也要相移补偿然后再叠加,模电难处理相移,你在mcu中数字处理,两路ADC分别送信号和交流成分。运算力够你可以单路信号直接mcu中取交流然后相移相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互补滤波正常需要两个值。。。两个不能性能的传感器测量 取两者优点  融合成最终的数据。。。。。。。看 ...

要搞两个传感器?这样成本高不现实,我是做称重行业的,需要高速动态滤波,目前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只能对付定频,你取出交流必然有相移,所以原始信号也要相移补偿然后再叠加,模电难处理相移,你 ...

你在产品中这么用过吗?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