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16F1939的mTouch触摸库

楼主(2019-12-09):
搞16F1939这芯片的触摸功能,开始用了芯片的CPS 功能实现触摸  手直接接触弹簧 能判断数据变化 (就能判断出来按键)
上面放一个薄绝缘物就不能判断出来(数据没反应)。

昨天了解到这芯片的软件  还有触摸库。

求mTouch触摸库

网友A:
之前在项目里用过。不一定是最新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项目里用过。不一定是最新版的。

看源码很面熟, 看您的ID才知道是前辈。
一晃5年过去了。您一定过得很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源码很面熟, 看您的ID才知道是前辈。
一晃5年过去了。您一定过得很好吧? ...

正好看到了,也正好用过。
这些都是之前Microchip官网下载的,已经删掉项目的应用代码,仅剩下库代码,库代码中有些配置需要根据自己的项目修改。
希望楼主可以用得上。

网友(2020-03-04):
现在PIC单片机的触摸都不用这个mtouch库了,直接用MCC工具,可视化配置,自动生成触摸部分的代码,调用即可,灵敏度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