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台设备UDP广播是否可以通过交换机连接PC

楼主(2019-12-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4台设备(100Mbps网口)
UDP主动传输数据(50Mb/S)
现需要把4台数据发送给PC端
中间可以用千兆交换机吗?
交换机是否有缓存?
会不会出现丢包?

RT.在线等

网友A:
交换机有缓存,不会丢的

网友B:
交换机不会丢包,电脑会丢包的,接收不过来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有缓存,不会丢的

现在4个百兆口几乎满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不会丢包,电脑会丢包的,接收不过来就丢了

4个传感器是百兆口  电脑是独立的千兆PCI网卡

网友B:
UDP主动传输数据(50Mb/S) 程序很有难度吧,然后处理不好,丢包了,

网友C:
千兆网卡妥妥没问题啊,以前测交换机吞吐量都是打满线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UDP主动传输数据(50Mb/S) 程序很有难度吧,然后处理不好,丢包了,

采集端是(ADC--FPGA--百兆网口)UDP广播形式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网卡妥妥没问题啊,以前测交换机吞吐量都是打满线速

4个百兆口 都是满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集端是(ADC--FPGA--百兆网口)UDP广播形式发送。

广播可能会有问题,你得测测。最好是P2P的。交换机背板带宽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播可能会有问题,你得测测。最好是P2P的。交换机背板带宽是有限的。

好的,谢谢。我尽快做个测试。

网友:
为啥不用tcp/ip呢,udp顺序也是无法保证

网友E:
UDP,你不走交换机都会丢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DP,你不走交换机都会丢包。

直连,或者经过小网络,基本不会丢。说UDP丢包,乱序是针对大型复杂网络而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连,或者经过小网络,基本不会丢。说UDP丢包,乱序是针对大型复杂网络而言的。 ...

用于敏感数据传输这是不允许的,一个月给你丢一个字节的数据都会使产品失败。

网友:
肯定会
现在有4台设备(100Mbps网口)
UDP主动传输数据(50Mb/S)
50M *4 = 200M , 广播包每个网口都会转发的,  设备是100M 的, 即使接1000M交换机也只处于100M 模式,   200M 〉100M,  感觉会有问题,
如果不是广播包,且PC是1000M网卡, 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广播包只是帧里面填充的是广播地址啊,这流量和是否广播有什么关系?

网友:
广播发多了就给你广播风暴抑制了,然后你就不通了,哈哈哈,当然你交换机能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