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W的四象限电源用集成功放IC来实现是不是比较容易

楼主(2019-12-09):
输出电压可正可负,可以输出电流也可以流入电流.
只要热设计做好就没太大问题了吧

网友:
lm12clk就是干这个用的吧!

网友A:
功放IC只能输出+ -电流,不能吸收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IC只能输出+ -电流,不能吸收电流吧?

比如我功放IC设定输出在5V,这时候我在外部接一个12V电瓶
你的意思是这个电瓶不会被放电?
我以为功放IC最后的输出端是推挽结构,可以将外部电池放电

网友:
OPA541能做成既能输出电流又能吸入电流的电源

网友(2023-07-13):
是的 功率放大器一般都可以吸拉电流的。 电路简单些,说简单的不懂,说难的也是不懂,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986-1-1.html 需要数字源表可以找我 坛友优惠

网友:
四象限电源就是一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