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人玩i.MX RT1170的吗?上G的MCU了,可以做点通用的东...

楼主(2019-12-09):
看了接口很丰富啊,准备带2个相机

网友:
都没有芯片,怎么玩?明年4季度才出来。

网友:
有些应用就是需要双核,价钱合适的。这个还不错

网友:
正点和野火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网友:
MIPI相机是啥?

网友A:
m7上g也没什么鸟用,没有NEON

网友:
MIPI接口的摄像头

网友:
1170不知道有没有QFP封装

网友:
BGA 劝退百分之90

网友B:
我以前这么想,找工作时候发现,其实大部分公司对实时性要求不高,要的是便利性,这也是972大行其道的原因,论速度,H7不吊打972?然而972能跑linux就否定H7的一切优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这么想,找工作时候发现,其实大部分公司对实时性要求不高,要的是便利性,这也是972大行其道的原因 ...

972是什么呀。

网友:
这么秀, 双核1G的M7。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C:
新塘的的片子,arm9 内置d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塘的的片子,arm9 内置dram

请教用新塘的ARM9跑linux驱动USB接口的4G模块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新塘的ARM9跑linux驱动USB接口的4G模块是否合适?

没用过。

网友E:
在玩RT1052,几千页的手册,无数的坑还是挺要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新塘的ARM9跑linux驱动USB接口的4G模块是否合适?

没问题,完全可以跑,我们已应用过,4G模块是高新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完全可以跑,我们已应用过,4G模块是高新兴的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可以同时跑两个漂亮的流水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玩RT1052,几千页的手册,无数的坑还是挺要命的

具体有哪些坑?难道还不如H750?

网友:
现在 的高性能单片机真多呀,  这2年科技呈指数级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哪些坑?难道还不如H750?

我说的意思是比较麻烦,不是BUG

网友G:
最近也在关注这颗芯片,速度快,还双核,有照相机 MIPI接口,终于可以接5M以上像素的镜头了, CSI还有24位并口,所以如果价格便宜,做一些用于各种行业图像识别的高清照相机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哪些坑?难道还不如H750?

论速度,H750真吊打972,本身M7效率就比ARM9高,加上H750主频也更高,外置SDRAM,速度比972快得多,如果还有浮点要求,那更是碾压……
然并卵,大部分公司的产品要不到这些,反而是972能跑linux带来的便利性否定H750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新塘的ARM9跑linux驱动USB接口的4G模块是否合适?

可以,我用了,电源要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在关注这颗芯片,速度快,还双核,有照相机 MIPI接口,终于可以接5M以上像素的镜头了, CSI还有24位 ...

不谋而合,我就是准备用来坐个相机玩玩的

网友H:
如果现在有现成的i.MX RT1170能用的Linux就好了。这么复杂的片子有了系统才玩得转,否则也就是高速的LED点灯而已。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H:
如果现在有现成的i.MX RT1170能用的Linux就好了。这么复杂的片子有了系统才玩得转,否则也就是高速的LED点 ...

有不少场景并不需要跑系统,也不需要很复杂,而只需要很快,只需要性能高。

网友:
确实,一个通用LINUX就秒杀一切了,实时单片机用的地方不多

网友:
关键是集成SDRAM,跑不跑LlNUX倒不关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m7上g也没什么鸟用,没有NEON

Cortex-M55来了,带Helium(Cortex-M版本的NEON)
当然,最快要差不多2年后才有芯片,但是FVP很快就有了,大约也就3月份就可以在MDK里玩Cortex-M55的FVP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Cortex-M55来了,带Helium(Cortex-M版本的NEON)
当然,最快要差不多2年后才有芯片,但是FVP很快就有了 ...

这个有搞头,M7的SIMD鸡能太弱,数据格式化和循环开销太大,跑不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搞头,M7的SIMD鸡能太弱,数据格式化和循环开销太大,跑不快。

我觉得 Helium 相对于普通 SIMD 的提升主要有两点:
1、使用浮点寄存器,,Cortex-M整数寄存器太少,做SIMD的话可能会导致频繁Load、Store,,而浮点寄存器有32个,,大大缓解了这个问题
2、可以一次做128位运算,,也就是4个字、或8个半字、16个字节,,而SIMD每次只能执行32位运算,,如果是半字的话才2个,,对不起SIMD这名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 Helium 相对于普通 SIMD 的提升主要有两点:
1、使用浮点寄存器,,Cortex-M整数寄存器太少,做S ...

M7的SIMD也可以一指令周期操作128bit,可惜喂数,循环没有自动执行,跑不起来。用现在的指令做卷积太累了,当然还是比没有要提好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A:
M7的SIMD也可以一指令周期操作128bit,可惜喂数,循环没有自动执行,跑不起来。用现在的指令做卷积太累了 ...

Cortex-M7是ARMv7-M架构,,ARMv7-M的并行指令如下,,并没有操作128位的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J:
Cortex-M7是ARMv7-M架构,,ARMv7-M的并行指令如下,,并没有操作128位的指令

SMLADL,SMLALDX,SMLSLD,SMLSLDX就是两个32bit,一个64bit的,共128bit操作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SMLADL,SMLALDX,SMLSLD,SMLSLDX就是两个32bit,一个64bit的,共128bit操作数。

这么个128位啊

SIMD不是指一条指令完成多组数据的运算吗,,你这些乘加指令就完成一组数据的运算,不算SIMD指令吧

Helium的单个操作数就可以是128位的,,而且这128位可以用于16个字节、8个半字的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个128位啊

SIMD不是指一条指令完成多组数据的运算吗,,你这些乘加指令就完成一组数据的 ...

哈哈,这几个确实是M4和M7才有的SIMD指令,SIMD的全称是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单指令多操作数,M4和M7的SIMD本来就是非常弱鸡的,根本不能和NEON比,至于Helium,还真没认真了解过,听说是NEON在MCU系列的版本,后来出来MCU需要用上时,再慢慢研究

网友:
我的流水灯又变快了

网友(2020-04-03):
等了几个月了还没有人拿到产品吗?价格也不知道如何

网友:
似乎没有啥消息了,难道被废了?

网友:
飞思的是不是要贵一些?

网友K:
这货当时说是可以拿来做汽车仪表。不过nxp的尿性,不知道要几年才能稳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货当时说是可以拿来做汽车仪表。不过nxp的尿性,不知道要几年才能稳定。 ...

NXP的i.MX芯片,不稳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L:
NXP的i.MX芯片,不稳定?

可能是指bug吧,看看勘误表,那么多bug,但目前还是没有修正的意思,有些可以通过软件避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下一版本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指bug吧,看看勘误表,那么多bug,但目前还是没有修正的意思,有些可以通过软件避免,不知道什么时 ...

具体哪个型号有很多bug ?

网友:
引用 网友L:
NXP的i.MX芯片,不稳定?

大批量的时候肯定稳定了,基本上大部分芯片公司都是这样的,只是现在很多客户很早就开始拿a0版本的做研发了,所以会觉得好像有很多bug一样。

网友(2020-07-08):
之前玩1050,性能是不错,就是骚操作比较多,不大适合我这种菜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