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简易恒流电路 优化

楼主(2019-12-09):
如图,简单仿真了一个恒流电路,实际使用的5551是1W的型号, 目的是驱动1颗4mA的LED,电压范围9~60V, 考虑浪涌,最高电压到100V。
小缺点: 1、电流不够平坦, 2、占板面积较大,
大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T1  DXT5551-13   SOT89-3   1W   160V
T2  MMBT3904     SOT23-3
R1   R2                0603

楼主:
厉害,温漂好了很多
应该是Ica的影响, 平坦度没有想象中好。 但是也改善了很多。

楼主:
仿真的结果很完美了, LED串在受控回路,不在主回路, 可以避免Ika的影响。

不过有个疑问, 431的静态电流没有满足1mA的最小值要求, 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找个耐压够的Jfet接成恒流二极管。就不知道温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耐压够的Jfet接成恒流二极管。就不知道温漂怎么样

找了一圈, 耐压都不够

JFET 耐压基本都在40V一下,封装SOT23,TO-92, 耗散功率也达不到

楼主:
耐受不了10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的结果很完美了, LED串在受控回路,不在主回路, 可以避免Ika的影响。

不过有个疑问, 431的静态 ...

TI有低Ik的版本,也有低Ir的版本

网友:
还有1.24v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有低Ik的版本,也有低Ir的版本

谢谢, 低Ik的估计价格不便宜, 还没来得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