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脉冲拾取电路图怎么分析?是电压比较器吗

楼主(2019-12-09):
如题,下面有个电路图是脉冲拾取的,感觉像是电压比较器,但分析不出来工作原理,请坛友们分析分析。

网友A:
同相放大电路,放大约1.8倍

网友B:
这是啥脉冲拾取电路啊?不就是个同向放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脉冲拾取电路啊?不就是个同向放大器吗?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受教受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放大电路,放大约1.8倍

谢谢,受教了。

网友C:
如果同相放大为什么1K接OU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同相放大为什么1K接OUT?

是放大2倍吗?
不过感觉1K是有点小了。
10K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怪呀,既然做同相放大,但是输入前先衰减了,那个100K电阻有毛用?
去掉100K电阻,Vout=2V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放大2倍吗?
不过感觉1K是有点小了。
10K会不会好点呢?

一般脉冲信号比较大,放大倍数小点后面驱动个光耦什么的没问题。

网友:
脉冲信号拾取可以用io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