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界面各种不习惯,有办法在WIN10 里面设置为WIN7 么

楼主(2019-12-09):
度了下
1 下载第三方SHELL, 安装,然后设置为WIN7 界面
2 360 里面有设置,可不想装个管家

实在不行就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WIN10 里有设置那是最好了

网友:
我记得不用任何软件就能设置成类似Windows7那样的效果
就是要自己慢慢弄

网友:
习惯不习惯的习惯

网友:
QQ有出经典菜单,使用起来还比较方便,不过好几年没有更新了,比3楼的软件界面更精美一些

网友:
习惯一下就好了,跟win7差异不是很大的。

网友:
不愿接受改变,是会慢慢与世界脱节的哟

网友:
有啥不习惯的,我前一个操作系统还是xp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回不去了

网友A:
windows 10 稍微改造一下,windows 7的习惯就能传承,而且同时具备Windows10的现代性,你看我的:

比Windows7更牛逼的资源管理器

跟Windows7一样好用的开始菜单

网友:
改造资源管理器的软件:

改造开始菜单的软件:

都用管理员权限来安装!

网友:
据说印度人喜欢win10

网友:
win10安装个StartIsBack,然后自己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最近买了个win10平板,体验非常垃圾

网友:
win10体验太辣鸡了,不是一般的吃资源,卡顿

网友:
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后,相信你肯定会习惯的

网友:
哈哈,用一段时间windows10更好用,是该抛弃windows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10 稍微改造一下,windows 7的习惯就能传承,而且同时具备Windows10的现代性,你看我的:

比Windo ...

感谢,试试看。

网友:
开个win7虚拟机,全屏用。

网友:
t430s 三星固态上win10  感觉挺卡的  win7流畅很多

网友:
用久了,就习惯了~

网友:
与其这样折腾,不如重装win 7系统,这样系统还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别怕,难受着就习惯了。

网友:
装个WIN7的虚拟机

网友:
其实WIN10用一段是时间很快就习惯了。只是很多毛用没有的进程,太占资源。小问题太多了。输入法就一败笔。真的是阿三出品,必属垃圾。

网友B:
不过最近我意外发现现在用的笔记本win10企业版,接投影仪之后不用换分辨率,这样我的桌面图标从来没有乱过。而且,投影以后的清晰度也很好的。这是不是win10的特性?而且如果外接一个显示屏,笔记本主屏幕和外挂的可以使用不同的缩放比,最大优化两个不同分辨率的屏幕。同意的同学举手!

网友:
classic shell .地道的回答。

网友:
开始菜单善用搜索

网友(2020-07-09):
我差点就要换回WIN7了,看到这个帖子又要开始无尽的折腾了

网友:
用几天就习惯了

网友C:
360可以一件将开始菜单弄成win7样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60可以一件将开始菜单弄成win7样式

有点不好就是,退出360时,这个菜单也一起退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好就是,退出360时,这个菜单也一起退出的

是这样的。所以我又换回7了。10装上后特别卡顿,用7健步如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最近我意外发现现在用的笔记本win10企业版,接投影仪之后不用换分辨率,这样我的桌面图标从来没有乱过 ...

投影仪没注意过,外接显示器一直是可以不同分辨率啊,我的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