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见6楼]LM317同样的封装(TO-220)怎么热阻差异这么大?

楼主(2019-12-09):
这两项为什么不相近?

网友:
塑封的to 220吧

楼主:
datasheet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基板厚度不一样吧?

网友A:
哈哈,楼主不常混赛格吧!
KCT的散热背板薄一些,稍微高一些;
KCS的散热背板做足1mm的,高度也矮一些,当然散热好点咯。
两款后缀进货有差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不常混赛格吧!
KCT的散热背板薄一些,稍微高一些;
KCS的散热背板做足1mm的,高度也矮一些,当 ...

确实没想到制造商还玩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