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EXCEL高手,实现两个表格间数据同步复制

楼主(2019-12-09):
目的:用excel做报价单,其中A为给客户的报价单  B为材料单
实现:A某个单元格内输入“=”然后点击B单元格内任意一个料号,B表格内指定的内容自动复制到A单元格内指定位置
如图:B单元格内已经输入内容

A单元格内输入“=”然后点击B单元格内任意一个料号,指定位置内容同步复制到A单元格内

请教大神该如何实现?

网友A:
试下VLOOKUP是否可以

网友:
VBA添加一个点击事件就行了

网友B:
vlookup+1,字数补丁

网友C:
坛里那么多搞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VLOOKUP是否可以

实测可行,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ookup+1,字数补丁

实测可行,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里那么多搞PLC的?

我属于杂食动物,啥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