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app是不是都越来越明目张胆了:(

楼主(2019-12-09):
点击不同意,竟然直接退出
也不知道点不同意后,是不是还在后台默默收集

不止这家,在用好多个其他app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只是看下自己设备上的文件,为啥也要上传呢

网友:
早就裸的毛都数清楚了.还纠结啥.

网友:
唉,现在大部分都是点了不同意的直接退出不让用。还有一小部分不退出的,但是每次打开都问你一遍同不同意

网友:
依法收集你的个人信息,请配合。

网友A:
用苹果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网友:
淘宝就是不给权限不让运行,网页版还无法搜索商品,所以现在只在电脑上用淘宝,下单时让同事帮忙付款。

网友:
使用本软件表示你同意相关条款。
一旦你禁止它的权限,就提示没有足够权限,无法运行

网友B:
流氓软件一大堆,也没人管。特别是要读取通信录的(读取文件和照片算是小case),那个啥玩意  脉脉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有一个人装了它,它就像所有通信录人员发送短信,通过病毒般扩散:很恶心,但是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苹果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苹果一样裸啊!

网友:
这个不是权限申请,这个是使用条款

网友:
这都不算什么,怕的是那种你装好设置好了再升级就把你的设置改掉的那种,而且没事就升级,改几次后你自己都放弃更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苹果一样裸啊!

不会的,可以禁止APP 访问通讯录,位置,还有其他信息的,IOS这方面还是比安卓强很多的

安卓让我恶心的是你点不同意,APP都用不了,IOS至少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氓软件一大堆,也没人管。特别是要读取通信录的(读取文件和照片算是小case),那个啥玩意  脉脉 就是通 ...

三星手机有个安全文件夹,我一般在这里运行,让它搜集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可以禁止APP 访问通讯录,位置,还有其他信息的,IOS这方面还是比安卓强很多的

安卓让我恶心的 ...

支付宝禁止通讯录权限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一二百就能买个二手机,直接物理隔离,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鸟卓,我快受不了它了~~~当初被人蛊惑,现在的安卓已经不是当年的安卓了,很好用了。。。。。

网友:
只要用x讯或一些其它应用;都是裸的
相查都难;毕竟可以使用编码加密。

网友:
xp框架+xprivacy

网友:
看出来了,菊花手机

网友:
不都这样,你不同意,不给你用,或者退出

网友:
流氓流氓

网友:
不用安卓手机。

用苹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