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PA0端口设置为0输出1.4v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2-09):
如题  我在PA0口接了一个led指示灯(灌电流接法,led+接3.3V led负极接10k电阻接PA0),结果调试半天别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灯始终不会亮,检查发现设置输出0的时候,引脚电压在1.4v左右。。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射错口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下io配置代码,设置错了?有原理图更好
也有可能代码的其他地方也对PA0做操作了。

网友:
限流电阻是10K吗?能说说是什么颜色的吗?哈哈

网友:
3.3V,限流电阻一般在330R-510R吧?LED的电流一般在5MA-10MA。

网友:
10k电阻,能亮才怪

网友:
1k就挺亮了,完全没看楼主文字描述,求助节省时间还是看原理图代码最高效

网友:
不知道楼上说限流电阻10k能亮才怪的人是不是纯粹的理论派。。。。

网友:
串10k电阻,LED也是会亮的,只是亮度低些。

网友:
说10k不亮也不能断定就是理论派,常规谁用个led是0.01ma呀?
就算你遇到过0.01ma能亮的,但是现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那按常规的接发试试又何妨呢?我觉得先接330,510或1k这种电阻试试,看看效果,确实不是电阻问题了,再找其它原因,也未尝不可。

网友A:
楼上那些说不亮得怕是没实际用过吧,目前的贴片LED,1-2百uA都比较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些说不亮得怕是没实际用过吧,目前的贴片LED,1-2百uA都比较亮。

蓝 绿 白  典型3.2v压降

3.3-3.2 = 0.1/10000 = 0.00001

另外,再请问,你实际中使用过10K限流没?做过实验没?

如果没有,那么再请问,你什么资格说别人是理论家呢?

网友:
10K 限流电阻。。。在这种情况下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 绿 白  典型3.2v压降

3.3-3.2 = 0.1/10000 = 0.00001

的确这样。我以前的一个充电电路就是,红灯亮,绿灯不亮。后来才发现绿灯电阻不能按红灯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 绿 白  典型3.2v压降

3.3-3.2 = 0.1/10000 = 0.00001

做的低功耗标签就是100-200uA电流,运动状态要有表示,晚上都能看得清,太阳底下没法看清。

楼主:
各位老师们 谢谢大家的回复 因为这个引脚靠近3.3v的引脚,我最开始一直以为是有锡珠。。后来查代码发现是在一个中断里在不停的翻转。。才导致的这个现象,我太马虎了。。。对于上面各位老师的说法,我自己画的板子上面全部都是用的10K电阻,没有出现过不能亮的情况,甚至用过47k的电阻,也是可以亮的。我加10k的目的就是为了它亮起来不那么刺眼,问题还是同事帮忙找到的。。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的回复,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们 谢谢大家的回复 因为这个引脚靠近3.3v的引脚,我最开始一直以为是有锡珠。。后来查代码发现是在 ...

代码查到是中断里翻转,那还是我说的情况呀,用搜索搜一下PA0有几处使用的地方,5分钟就找到分析出来了,比发帖求助更快啊,找到就好!

网友:
焊接问题最快的判断方法是把代码下到同种的另一个电路板上,两分钟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我眼睛已开始老花,看不清了,已经不适合做硬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