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keil5.29+cubemx+freertos 使用compilerV6编译报错

楼主(2019-12-09):
使用CubeMX版本5.4.0在STM32f1上生成keil工程, 在编译器6.13环境下, 裸机点灯没问题.
但是加入FreeRTOS中间件, 编译就会大量错误 115个error,错误如下:

后来发现只要用freertos源码中的 port.c和portmacro.h这两个文件替换项目中的两个就不报错了

网友(2023-12-19):
挖个坟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然后把cubeMX  GCC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复制到 RVDS里面
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