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输出电压可调充放电一体类似移动电源的芯片

楼主(2019-12-09):
应用比较简单,输入3.0-4.2V,输出5.5-6.0V(导通LED的),Iout=200mA max
充电的话,也只需0.2-0.3A(500mAH聚合物电池包)
不需要边冲边放,电量显示不需要(客户要呼吸灯效果,所以外挂MCU实现),满冲状态pin还是需要的(懒得检测充电电流)。
IC封装越小越好(希望ESOP8能搞定)
希望集成度越高越好!英集芯上没找到输出可调的,都是固定5V的

楼主:
输出电压不可调呀!固定5V的

网友A:
楼主要的可调范围是高于5V的,那么也许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比如用常见的TP5400来说,它的Vout应该是升压电路的Vfb,内部有2个电阻,那么,如果在这个引脚外面串联一个电阻,应该有机会将输出修改成更高的电压,而且在它的pdf里,Vout引脚耐压可以到10V,楼主需要5.5-6V可能没问题,可以试一试(我没试过,目前手头也没有这种ic),如果能行,就不需要特意买一些少见的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可调范围是高于5V的,那么也许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比如用常见的TP5400来说,它的Vout应该是升压电 ...

打了技术支持电话,说不能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