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写入数字有误差吗?

楼主(2019-12-09):
用软件向单片机写入一个浮点数1.49999997e-02。读出来的却是1.50000006e-02。这个误差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字长有限

网友:
浮点数是有精度的。对精度要求高的话,换用双精度double类型试试?

网友A:
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不要直接比较两个浮点数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不要直接比较两个浮点数的大小。。。

那就一定是有的老师没教?

网友B:
软件在处理的因为电子电路中细微的电压波动,造成了半导体中电子的势能随机增加,当增加到大于量子壁垒阈值时 这些电子就会产生量子通道效应到达地线,所以造成电路电压偏低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子的电量,也就造成了你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同。你把两个数据的差值取取绝对值,除以电子电压纹波均方根与普朗克常量的乘积,就能得到损失的电子个数。而为了解决这个误差,你需要低噪声ldo降压和超级电容滤波,还要保持温度恒定4℃,周围百米范围内不得有任何噪音和震动,建议电池供电,如果要外部供电的尽量使用水电,火电的波动更大 核电的核辐射会加剧量子通道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在处理的因为电子电路中细微的电压波动,造成了半导体中电子的势能随机增加,当增加到大于量子壁垒阈值 ...

说的我都差点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在处理的因为电子电路中细微的电压波动,造成了半导体中电子的势能随机增加,当增加到大于量子壁垒阈值 ...

太对了
并且量子纠缠会释放少许能量,这样就造成了数据的微小损耗

网友:
据说当年阿波罗登月用的是太阳能电板,没有量子通道效应的问题,所以阿婆罗上的浮点数比较都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在处理的因为电子电路中细微的电压波动,造成了半导体中电子的势能随机增加,当增加到大于量子壁垒阈值 ...

佩服,把神学讲述的这么有个性

网友:
你看下浮点数的原理,单精度的浮点数误差很大的

网友:
浮点数是由0.5, 0.25, 0.125.... 1/2^n等等拼接而成,  必然有误差.   你写入0.5, 0.75之类就没有任何误差

网友:
那尾数的数据已超过了 Long 是吗?若超过而多出来的那尾数,全都收归国有!而若少的就只能自行想办法给补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