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90 MINI 网卡转RJ45 怎么那么贵呀

楼主(2019-12-09):
单位发了个电脑X390,看了下是MINI网卡接口。这样自己要买个MINI 转RJ45那种转接头,搜了下,要200大洋了,这玩意怎么这么贵,有兼容的么?

网友A:
买个usb的

网友B:
买个typec扩展坞带网口的,至少也是100多块,不过也没必要用网线吧,无线速度也够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typec扩展坞带网口的,至少也是100多块,不过也没必要用网线吧,无线速度也够快了。 ...

这种TYPE-C扩展坞带的网口连接数多了会卡死,反正我买了一个,上网没问题,下BT容易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usb的

USB的又多占用一个口,而且速度不知道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typec扩展坞带网口的,至少也是100多块,不过也没必要用网线吧,无线速度也够快了。 ...

不让用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