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见过这种丝印S的型号

楼主(2019-12-09):
如下图所示,类似于0805封装,上面一个S型丝印的器件是啥?万用表测不出来电阻值,天线?滤波器?

网友:
保险丝吧

楼主:
并不是直通的,保险丝能测出来的吧

网友A:
猜测S形状是电阻膜,属于高阻电阻

网友:
有点像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S形状是电阻膜,属于高阻电阻

想请教一下高阻电阻的定义是什么?
大于几百MR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S形状是电阻膜,属于高阻电阻

我现在用了一个测量范围能到100MR的万用表量不出来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