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的纹波和Vin的纹波有关系吗?

楼主(2019-12-09):
如题,有个应用负载电流很小,uA级别,想用电荷泵。看了手册,电荷泵负载越小,纹波越小,我想问电荷泵的输出纹波,和Vin的纹波有关系吗??

网友A:
纯电荷泵不带ldo的话,
我觉得负压类型,开关频率小于纹波频率时应该影响不大,毕竟vout和vin没有连接,电荷只通过电容搬运,理想情况下电压为开关周期vin的平均值
升压型是和vin叠加的,影响应该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电荷泵不带ldo的话,
我觉得负压类型,开关频率小于纹波频率时应该影响不大,毕竟vout和vin没有连接,电 ...

电荷泵好像确实没有psrr这个参数,应该没有反馈调节吧,基本输出都是固定电压,能调adj输出的也少,好的我大概有数了,谢谢

网友(2022-02-02):
引用 楼主:
电荷泵好像确实没有psrr这个参数,应该没有反馈调节吧,基本输出都是固定电压,能调adj输出的也少,好的 ...

有没有  器件 型号   和示波器 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