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个端子叫什么

楼主(2019-12-09):
一个朋友发来问,我感觉很熟悉,就是叫不来名字,也不知道淘宝该怎么搜。请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A:
关键词 焊接 夹片 pcb,自己慢慢找

网友:
应该是定做的,搜了一下插座导电弹片,都是插排用的,形状类似

网友:
我电动螺丝刀的电池里就有这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焊接 夹片 pcb,自己慢慢找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