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马达直接启动,配多大的接触器和马达保护器?

楼主(2019-12-10):
以前都是用220V马达,刚接触三相马达,想请教一下。
16.7A的三相马达想星型直接启动,配多大的接触器和马达保护器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可以买个变频器了 还是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可以买个变频器了 还是软启动

大功率的变频器价格更贵吧?

能推荐个高性价比的方案吗?

网友:
40A接触器 配20A的电机保护装置。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用变频器,保护更完善!价格也不算很高!

网友:
直接启?为什么?直接启启动电流一般要按7倍工作电流算,一百多A的保护器,保护十几A的电机,没什么意义了吧。

网友:
16.7a的电流可以用25a的接触器,这么小的电机一般都是直接启动,马达保护器没有必要,除非电源不稳定或者负载不稳定。配一个32a的三相空开

网友:
我们农村以前打粮食好像是马达直接接到电源上的。通过三项闸刀通断好像没有那么多东西的。

网友:
7.5电机6511接触器就行天车一天啪啪啪几千次好几年了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