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宜点的带CAN-FD的单片机

楼主(2019-12-10):
目标价格:十五块钱以内
其他资源要求很低,想要自带CAN-FD,不想外扩。
求坛友推荐

网友:
Atmel, <=USD1.5

网友A:
Very soon, Microchip also will release a PIC based CAN FD 8 bit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y soon, Microchip also will release a PIC based CAN FD 8 bit MCU.

谢谢 是ATSAMC21J16A 这个型号吗 看淘宝价格13块左右

楼主:
atmel有canfd型号很多  自从之前ATMEGA128缺货 就没再看过他家了。现在被收购后也不知供货怎么样。感觉现在用他的人真是少

网友B:
请教下,FD是啥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FD是啥功能

flexible datarate
灵活的数据数率
最高速率可以做到5Mbps,同时一个数据帧支持最高64字节数据
取消了远程帧,其它可以跟2.0B兼容

网友A:
why do you need CAN FD? Even automotive is still stick with normal CAN.

网友:
>谢谢 是ATSAMC21J16A 这个型号吗 看淘宝价格13块左右
$1.35~$2.21
ATSAMC21E15A
ATSAMC21E16A
ATSAMC21E17A
ATSAMC21E18A

网友A:
> 看淘宝价格13块左右
which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do you need CAN FD? Even automotive is still stick with normal CAN.

自己做小模块,内部通讯。通讯的主要需求点就是多主通讯,还要兼顾成本。传统的can主要是一帧报文太短,另外就是波特率上不来。以太网又太贵,布线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看淘宝价格13块左右
which one?

ATSAMC21J16A  我说的是rmb,也差不多

网友A:
>ATSAMC21J16A  我说的是rmb,也差不多
Do you have a web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SAMC21J16A  我说的是rmb,也差不多
Do you have a web link?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 ... IBA6bmXxxkcOjRTiQ==

贸泽的价格16块左右。

官网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ATSAMC21J16A
官网的价格5000pcs是12.72 官网最小购买量50片价格16

网友A:
what is the Flash read wait time when running at maxi sp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is the Flash read wait time when running at maxi speed?

48M   一般这种低速单片机都能和主频同步

网友D:
就NXP和ATMEL有CANFD,我们现在用ATSAMC21,还有E54,C21的FLASH要等待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NXP和ATMEL有CANFD,我们现在用ATSAMC21,还有E54,C21的FLASH要等待时间的。

nxp atmel st三家都有  但是只有atmel这种低端单片机有   读flash要等待?我贴的那个图里我也没查到0ws 1ws 2ws是什么含义

网友:
GD32E103,国产的。

网友:
2.7V,19M运行,4.5V,20M运行不需要等待。38M运行需要1个等待周期,48M运行需要2个等待周期。

网友A:
>2.7V,19M运行,4.5V,20M运行不需要等待。38M运行需要1个等待周期,48M运行需要2个等待周期。
In real time, those Flash read waiting cycles affect the speed a lot, if 48M need 2 wait cycle, does it mean, it only runs at the same speed as the 24M speed?
I am not sure, if the Flash instruction reading wait cycles ruins the high clock speed, why end user still chose a 48M spe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V,19M运行,4.5V,20M运行不需要等待。38M运行需要1个等待周期,48M运行需要2个等待周期。
In real ti ...

大多数指令是16bit的,flash一个周期可以读32bit,一次取指有两条指令可以执行的。

网友:
还有和外设也有关系的,比如CANFD时钟需要80MHz,CPU时钟就只能是80/2=40MHz.

网友A:
>大多数指令是16bit的,flash一个周期可以读32bit,一次取指有两条指令可以执行的
>还有和外设也有关系的,比如CANFD时钟需要80MHz,CPU时钟就只能是80/2=40MHz.
How long is 1WS or 2WS when CANFD at 80MHz, CPU at 40MHz?
In the case of CPU @ 40MHz, MCU Flash Read must be set to 2WS, then what's the MIPS performance, 40MIPS or 20MI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指令是16bit的,flash一个周期可以读32bit,一次取指有两条指令可以执行的
>还有和外设也有关系的, ...

英文这么6 ,在国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指令是16bit的,flash一个周期可以读32bit,一次取指有两条指令可以执行的
>还有和外设也有关系的, ...

CPU运行在40MHz,等待周期为2WS,也就是取32数据后需要等2个周期才能下一次取指。所以取指周期为3个周期。
但是一次取值有2条指令,有2个周期可以执行指令,有1个周期CPU处于等待状态。相当于3个周期有2个周期在执行指令,2/3 * 40 = 26.7MHz.
使用高主频有另外的好处,比如中断的压栈和出栈操作并不会到Flash取指,而是直接访问SRAM,速度只和主频有关系,这个时候高主频优势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运行在40MHz,等待周期为2WS,也就是取32数据后需要等2个周期才能下一次取指。所以取指周期为3个周期 ...

这个设计有点不厚道,flash搞得也太慢了。低主频的单片机还来个更慢的flash

网友:
他这Flash就这性能,也就是20M左右的访问速度。不像ST有flash加速器可以全速访问.
坑爹的是他高主频100多MHz的CPU还是用这个Flash.

网友:
>但是只有atmel这种低端单片机有   读flash要等待?
I thought majority of the ARM MCU will need insert "x WS" when speed is > 24MHz.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a ARM MCU with 0 WS at full speed, such as 96MHz.

网友A:
>这个设计有点不厚道,flash搞得也太慢了。低主频的单片机还来个更慢的flash
Cost could be the rea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有点不厚道,flash搞得也太慢了。低主频的单片机还来个更慢的flash
Cost could be the reason. ...

St nxp 十几块钱的m3/m4不要插等待周期的m3 m4不是比比皆是吗 并且人家flash和ram还大。在这个上抠有点过分了。

网友A:
>St nxp 十几块钱的m3/m4不要插等待周期的m3 m4不是比比皆是吗 并且人家flash和ram还大。
Is there a MCU with CAN FD from ST or NXP?

网友:
>不像ST有flash加速器可以全速访问.
Use RAM as the Flash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nxp 十几块钱的m3/m4不要插等待周期的m3 m4不是比比皆是吗 并且人家flash和ram还大。
Is there a MCU w ...

他家也就canfd是个特色了   但是拿这个砍flash速度真不讨喜  砍点别的外设 砍flash ram尺寸大家觉得也无所谓。因为大多数也用不全。砍flash速度 息息相关。

网友A:
>砍flash速度 息息相关。
If Flash speed is high priority, what MCU will you t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砍flash速度 息息相关。
If Flash speed is high priority, what MCU will you take?

NXP有一堆支持can-fd的
我准备看下这个 FS32K116LAT0MLFT 官网报价也就1.6美金 但是淘宝 得捷都好贵

网友E:
STM32G431, STM32旗舰店只需要11块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G431, STM32旗舰店只需要11块多啊

非常感谢 这个片子价格非常不错 就在准备用他了 之前我再ST搜CAN-FD没留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G431, STM32旗舰店只需要11块多啊

11.5只是首单10片的价格 不过这个系列挺合适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只是首单10片的价格 不过这个系列挺合适的 谢谢

哈, 真是鸡贼, 正常买要多少钱啊

网友:
>哈, 真是鸡贼, 正常买要多少钱啊
why they list a low price, it will lose money, right?

网友(2022-02-09):
顶起来,看看目前还有哪些支持can-f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exible datarate
灵活的数据数率
最高速率可以做到5Mbps,同时一个数据帧支持最高64字节数据

作为一个嵌入式老鸟,没用过CAN-FD, 表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