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一个AT解析引擎源码【Yet Another AT Engine】

楼主(2019-12-10):
坛友之前发过一个AT解析代码,不是很全;而且不能很好的解析传入的参数,我发一个很好用的:

atengine.h
/*
  这是作者声明信息:反正源码给你了,随便你怎么改!
  作者: 洪旭耀
  Q  Q: 26750452
*/
#ifndef __AT_ENGINE_H__
#define __AT_ENGINE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void ATE_Exec(void);

/* 以下函数需要移植代码来完成适配 */
void ATE__ConsolePurgeRx(void);     // 清空接收缓冲区
int  ATE__ConsoleRead(void);        // 从接收缓冲区读取一个字节,返回-1表示EOF
void ATE__ConsoleWrite(char const* p, unsigned num);  // 发送一串数据到AT输出接口
void ATE__ConsoleFlushTx(void);     // 确保发送缓冲区已空
void ATE__PostInvoke(void (*pf)(void*), void* arg);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AT_ENGINE_H__ */

atengine.c
/*
  这是作者声明信息:反正源码给你了,随便你怎么改!
  作者: 洪旭耀
  Q  Q: 26750452
*/
#include "atengine.h"
#define JSMN_STATIC
#define JSMN_STRICT
#include "jsmn.h"
#include <stdarg.h>


#ifndef CRLF
#define CRLF "\r\n"
#endif

enum {
  ATE_ERR_NONE = 0,
  ATE_ERR_OOM,    /* Out Of Memory */
  ATE_ERR_BADCMD, /* Bad Command */
  ATE_ERR_BADARG, /* Bad Argument */

};

typedef struct {
  void (*handler)(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char const* name;
} ATCmdItem;

static struct {
  unsigned atCmdInd;
  char atCmdLine[128];
  jsmntok_t tokens[16];
  char const* arglist[16];
  __IO bool_t echoEnable;
  __IO uint8_t errorCode;
} cobj = {
  .echoEnable = 1,
};

static void ATE_Echo(int c);
static void ATE_SendResult(void);
static void ATE_ExecuteCommand(void);
static void ATE_SendString(char const s[]);
static void ATE_SendStringFormat(char const* fmt, ...);
static void ATE_ParseCommand(char cl[]);
static bool_t FTK_IsHeadOfString(char const* strMain, char const* strSub);
static bool_t FTK_IsHeadOfStringEx(char const* strMain, char const* strSub, int* pLen);

//|          |
//| 函数名称 |: ATE_Exec
//| 功能描述 |: 执行ATE输入,如果收到CRLF就解析并执行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void ATE_Exec(void)
{
  unsigned i;
  int ch;

  while ((ch = ATE__ConsoleRead()) > 0) {
    cobj.atCmdLine[cobj.atCmdInd++] = ch;
    ATE_Echo(ch);
    if (cobj.atCmdInd < 2) {
      continue;
    }
    i = cobj.atCmdInd;
    if (cobj.atCmdLine[i - 2] == '\r' && cobj.atCmdLine[i - 1] == '\n') {
      // 收到AT命令结束符CRLF
      if (cobj.errorCode == ATE_ERR_NONE) {
        /*
        把CRLF都修改为0,很重要!
        因为后续代码里会利用这个 */
        cobj.atCmdLine[i - 2] = 0;
        cobj.atCmdLine[i - 1] = 0;
        ATE_ExecuteCommand();
      }
      ATE_SendResult();
      ATE__ConsolePurgeRx();
      cobj.errorCode = ATE_ERR_NONE;
      cobj.atCmdInd = 0;
      return;
    } else if (i == sizeof(cobj.atCmdLine)) {
      // AT命令缓冲区已满却还没遇到CRLF,记录错误!
      cobj.errorCode = ATE_ERR_OOM;
      cobj.atCmdInd = 0;
      continue;
    }
  }
}

static void ATE_SendString(char const s[])
{
  size_t len = strlen(s);
  ATE__ConsoleFlushTx();
  ATE__ConsoleWrite(s, len);
}

static void ATE_SendStringFormat(char const* fmt, ...)
{
  static char sbuffer[128];
  va_list arp;
  int len;

  ATE__ConsoleFlushTx();
  va_start(arp, fmt);
  len = vsnprintf(sbuffer, sizeof(sbuffer) - 1, fmt, arp);
  va_end(arp);
  if (len > 0) {
    ATE__ConsoleWrite(sbuffer, len);
  }
}

static void ATE_Echo(int c)
{
  static char cbuf[2];
  if (cobj.echoEnable) {
    cbuf[0] = c;
    ATE__ConsoleFlushTx();
    ATE__ConsoleWrite(cbuf, 1);
  }
}

static void ATE_SendResult(void)
{
  if (cobj.errorCode == ATE_ERR_NONE) {
    ATE_SendString("OK"CRLF);
  } else {
    ATE_SendString("ERROR"CRLF);
  }
}

static void ATE_ExecuteCommand(void)
{
  char* pCmdLine = cobj.atCmdLine;
  if (FTK_IsHeadOfString(pCmdLine, "AT+")) {
    pCmdLine += 3;
    ATE_ParseCommand(pCmdLine);
  } else if (!strcmp(pCmdLine, "ATE1")) {
    cobj.echoEnable = TRUE;
  } else if (!strcmp(pCmdLine, "ATE0")) {
    cobj.echoEnable = FALSE;
  } else if (!strcmp(pCmdLine, "AT")) {
  } else {
    cobj.errorCode = ATE_ERR_BADCMD;
  }
}

bool_t FTK_IsHeadOfString(char const* strMain, char const* strSub)
{
  return FTK_IsHeadOfStringEx(strMain, strSub, NULL);
}

bool_t FTK_IsHeadOfStringEx(char const* strMain, char const* strSub, int* pLen)
{
  unsigned i;
  for (i = 0; strSub[i]; i++) {
    if (strMain[i] != strSub[i]) {
      return false;
    }
  }
  if (pLen) {
    *pLen = i;
  }
  return true;
}


#define DECL_ATCMD(nam) static void ATE_CMD_##nam(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define REG_ATCMD(nam)  { .name = #nam, .handler = ATE_CMD_##nam }

DECL_ATCMD(HELLO);
static ATCmdItem const atCmdLst[] = {
  REG_ATCMD(HELLO),
  {}
};

static void ATE_ParseCommand(char cl[])
{
  static char arg0[2] = "=";
  ATCmdItem const* cmd;
  jsmn_parser parser;
  jsmntok_t* tok;
  int len;

  for (cmd = atCmdLst; cmd->handler; cmd++) {
    if (FTK_IsHeadOfStringEx(cl, cmd->name, &len)) {
      cl += len;
      if (cl[0] == '\0' || cl[0] == '?') {
        cobj.arglist[0] = cl;
        cmd->handler(1, cobj.arglist);
        return;
      } else if (cl[0] == '=') {
        len = strlen(cl);
        cl[0] = '[';
        cl[len++] = ']';
        jsmn_init(&parser);
        len = jsmn_parse(&parser, cl, len, cobj.tokens, COUNTOF(cobj.tokens));
        if (len <= 0) {
          // 参数解析失败,返回错误!
          cobj.errorCode = ATE_ERR_BADARG;
          return;
        } else {
          cobj.arglist[0] = arg0;
          for (int i = 1; i < len; i++) {
            tok = &cobj.tokens[i];
            cobj.arglist[i] = cl + tok->start;
            cl[tok->end] = 0;
          }
          cmd->handler(len, cobj.arglist);
        }
        return;
      }
    }
  }
  cobj.errorCode = ATE_ERR_BADCMD;
}

DECL_ATCMD(HELLO)
{
  ATE_SendString("The ArgList:"CRLF);
  for (int i = 0; i < argc; i++) {
    ATE_SendStringFormat("[%2u]: %s"CRLF, i, argv[i]);
  }
}



Win32 Console 演示,串口输入输出适配接口也可参考里面的代码:

编辑理由:更新了代码。

楼主:
添加AT命令的方式很简单,参考atengine.c文件下部的代码,比如加入XXX命令就如下:

DECL_ATCMD(HELLO);
DECL_ATCMD(XXX);
static ATCmdItem const atCmdLst[] = {
  REG_ATCMD(HELLO),
  REG_ATCMD(XXX),
  {}
};

DECL_ATCMD(HELLO)
{
  ATE_SendString("The ArgList:"CRLF);
  for (int i = 0; i < argc; i++) {
    ATE_SendStringFormat("[%2u]: %s"CRLF, i, argv[i]);
  }
}

DECL_ATCMD(XXX)
{
  // TODO...
}

可能需要你定义的几个宏和类型:
#ifndef __IO
#define __IO volatile
#endif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define true TRUE
#define false FALSE

#define COUNTOF(ar) (sizeof(ar)/sizeof(ar[0]))

typedef uint8_t bool_t;

网友A:
不错!下载下来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下载下来仔细看看。

传了个win32命令行的演示【yatengine-win32.zip】,里面有串口收发接口适配的代码,可供参考。

楼主:
yatengine-win32.zip演示效果:

网友:
早想做at指令配置参数了,哈哈

网友:
MARK,肯定会用到

楼主:
这是我刚刚用yatengine做的“红外学习播放模块”命令,使用很方便:

楼主:
稍微改了一下win32演示,让ATE__ConsoleWrite函数调用fwrite输出,这样才可以输出非字符数据,这才是ATE__ConsoleWrite定义num参数的初衷。

void ATE__ConsolePurgeRx(void)
{
  // Nothing todo on win32
}
int  ATE__ConsoleRead(void)
{
  // win32 console 回车键是'\n',
  // 以下逻辑为了在'\n'之前插入'\r'
  static int bak = 0;
  if (bak) {
    int r = bak;
    bak = 0;
    return r;
  }
  int ch = getchar();
  if (ch == '\n') {
    bak = '\n';
    ch = '\r';
  }
  return ch;
}

void ATE__ConsoleWrite(char const* p, unsigned num)
{
  fwrite(p, 1, num, stdout);
  fflush(stdout);
}

void ATE__ConsoleFlushTx(void)
{
  fflush(stdout);
}

网友B:
不错,准备在项目里面使用看看

网友:
感谢分享AT解析,学习了

网友:
下来学习下,谢了。

网友:
mark先,用到的时候再研究

网友:
效果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mark 刚在找at解析

网友:
谢谢分享,markPC端的软件

网友C:
能弄個stm32 的例程嗎

网友:
AT命令解析引擎,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了以前写过的那个BASIC解释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会用到

网友D:
竟然看不懂用途,谁来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看不懂用途,谁来科普下

AT命令的产品还是很多的,很多行业的成品模块都用AT操纵和配置。
当开发类似ESP8266这样的产品,需要实现AT操作接口就用得上。
yatengine把你登记的命令处理成大家熟知的C项目main入口一样:
void AT_XXX(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
  // todo...
}
这样,就不用花费时间考虑怎么设计这么个框架,直接加命令就是了;当然如果硬是想自己设计,那也会给你提供思路。总之是有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准备在项目里面使用看看

可以放心应用,我也是用在产品里的。
在RTOS中,可以等待到串口数据到来时才调用ATE_Exec,不需要不停循环。
我的AT引擎专门一个线程,如下内容【仅供参考】:
#include "usrinc.h"
#include "cTinyFIFO.h"
#include "atengine.h"

static U64 __Stack1[1024 / 8] MEM_PI_STACK;
static __task void __ThreadService(void);

//|          |
//| 函数名称 |: APP_CreateATService
//| 功能描述 |: 创建AT命令交互服务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void APP_CreateATService(void)
{
  OS_TID tid = os_tsk_create_user(
                   __ThreadService,
                   TSK_PRIO_NORMAL,
                   __Stack1,
                   sizeof(__Stack1));

  if (tid == 0) {
    DBG_PUTS("AT failed.\n");
    sys_suspend();
  }
}


//|          |
//| 函数名称 |: __ThreadService
//| 功能描述 |: 服务线程主循环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define EV_FLAG_TX      (0x0001)
#define EV_FLAG_RX      (0x0002)
#define EV_FLAG_INVOKE  (0x0004)
static struct {
  OS_TID serviceTID;
  __IO uint8_t bPolling;
  uint16_t rxLength;
  __IO uint8_t* pRead;
  uint8_t  rxBuffer[64];
  void* invokeQueue;
} cobj;
static TickNodeType ticker;
static InvokeItem invokelist[16];
static void RX__Poller(void);
static void TX__Signal(void);
static void __ThreadService(void)
{
  U16 events;

  cobj.rxLength = 0;
  cobj.serviceTID = os_tsk_self();
  cobj.bPolling = TRUE;

  cobj.invokeQueue = FIFO_InvokeItemGetObject();
  FIFO_InvokeItemCreate(cobj.invokeQueue, invokelist, COUNTOF(invokelist));
  DRV_HOSTCOM_PurgeRxFifo();
  DRV_HOSTCOM_RegTxSignal(TX__Signal);
  os_evt_set(EV_FLAG_TX, cobj.serviceTID);

  ticker.callback = RX__Poller;
  TICK_Add(&ticker);

  ATE__PostInvoke(0, 0);

  while (1) {
    if (OS_R_EVT == os_evt_wait_or(EV_FLAG_RX | EV_FLAG_INVOKE, TWAIT_FOREVER)) {
      events = os_evt_get();
      if (events & EV_FLAG_RX) {
        ATE_Exec();
        cobj.bPolling = TRUE;
      }
      if (events & EV_FLAG_INVOKE) {
        InvokeItem obj;
        while (FIFO_InvokeItemDequeue(cobj.invokeQueue, &obj)) {
          if (obj.pf) {
            obj.pf(obj.arg);
          }
        }
      }
    }
  }
}

static void TX__Signal(void)
{
  // 该函数被ISR调用,所以必须ISR专用API
  isr_evt_set(EV_FLAG_TX, cobj.serviceTID);
}

static void RX__Poller(void)
{
  // 该函数被Tick中断调用,所以必须ISR专用API
  if (cobj.bPolling && DRV_HOSTCOM_GetRxFifoCount()) {
    cobj.bPolling = FALSE;
    isr_evt_set(EV_FLAG_RX, cobj.serviceTID);
  }
}

void ATE__ConsolePurgeRx(void)
{
  DRV_HOSTCOM_PurgeRxFifo();
  cobj.rxLength = 0;
}

int  ATE__ConsoleRead(void)
{
  unsigned i;
  if (cobj.rxLength == 0) {
    i = DRV_HOSTCOM_ReadFifo(cobj.rxBuffer, sizeof(cobj.rxBuffer));
    if (i == 0) {
      return -1;
    }
    cobj.pRead = cobj.rxBuffer;
    cobj.rxLength = i;
  }
  i = *cobj.pRead++;
  cobj.rxLength--;
  return i;
}

void ATE__ConsoleWrite(char const* p, unsigned num)
{
  DRV_HOSTCOM_TxStream((uint8_t const*)p, num);
}

void ATE__ConsoleFlushTx(void)
{
  while (DRV_HOSTCOM_TxIsBusy()) {
    os_evt_wait_or(EV_FLAG_TX, 10);
  }
}

void ATE__PostInvoke(void (*pf)(void*), void* arg)
{
  InvokeItem obj;
  obj.pf = pf;
  obj.arg = arg;
  if (FIFO_InvokeItemEnqueue(cobj.invokeQueue, &obj)) {
    os_evt_set(EV_FLAG_INVOKE, cobj.serviceTID);
  }
}

void ATE__PostInvokeISR(void (*pf)(void*), void* arg)
{
  InvokeItem obj;
  obj.pf = pf;
  obj.arg = arg;
  if (FIFO_InvokeItemEnqueue(cobj.invokeQueue, &obj)) {
    isr_evt_set(EV_FLAG_INVOKE, cobj.serviceTID);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弄個stm32 的例程嗎

看31楼回复,这是RTX下使用代码,就差USART驱动没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31楼回复,这是RTX下使用代码,就差USART驱动没贴出来了。

可以的

AT 引擎源码

赞1个。。

RTX刚使用了一个项目,感觉现在封装起来的CMSIS不如以前的RTX简洁了,简直是个臃肿的大包裹。

网友:
這個只是做服務器?支持做客戶端嗎?

我表示自己做東西優先選擇二進制協議,字符的太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31楼回复,这是RTX下使用代码,就差USART驱动没贴出来了。

谢谢 最近正好项目要用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好公司搞软件的写了一个字符串协议  应该能用到

网友:
AT感觉好麻烦

网友:
AT 服务 指令 mark

网友:
万能的坛友,一直想弄一个,今天又拿来主义了~谢过!

网友E:
解析完的数据也是要遍历么。AT+XXX,XXX那部分

网友:
依赖 jsmn 库吗?

楼主:
就一个头文件,已经在zip里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可变参数,这样程序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析完的数据也是要遍历么。AT+XXX,XXX那部分

应用代码不需要再遍历了,框架会把AT+XXX=a,b,c,d,...
处理成void XXX_handler(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的argc和argv参数传入,代码拿来用即可。

网友(2020-03-02):
AT 服务 指令 mark , 估计下个项目中 可以用的到了

网友:
学习下,一直在找AT解析架构相关的

网友:
学习了,也许用得着

网友:
学习一下,刚好最近会用到。

网友:
这个很好啊。

网友:
一直想了解 AT 命令如何解析,操作的。想学习一下,竟然今天才看到文章。

收藏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24):
引用 楼主:
稍微改了一下win32演示,让ATE__ConsoleWrite函数调用fwrite输出,这样才可以输出非字符数据,这才是ATE__C ...

在keil中编译的时候报错

网友(2020-09-22):
多谢分享,拿来主义了

网友:
biu特否!非常好!

网友:
有没有MDK例子?谢谢分享

网友:
你好,麻烦看看这个是怎么会事,谢谢

网友:
以解决;重写了void ATE_Exec1(unsigned char *in,unsigned short len),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
The ArgList:
[ 0]: =
[ 1]: 1
[ 2]: 2
[ 3]: 3
[ 4]: 4
[ 5]: true
[ 6]: abc
OK
OK
OK

网友:
不错,
参数设置中,既然人为加入“[ ]”,转换为json来解析,好方法!

网友(2020-12-10):
学习了,jsmn.h要花点时间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