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运算放大器的朋友看一下我的电路行不行

楼主(2019-12-10):
如图,放大器左边是线性光耦(A7840)的输入端,电阻取样输入光耦,R129、R130阻值待定,光耦右边是低压版本LM358(LMV358),我想要放大器在输出0.5伏到4.5伏的电压范围内线性就行了,请看一下这个电路行吗?光耦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说明一下VCCA五伏

网友A:
差分放大 为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 为啥不行?

我担心不行的地方是:放大器接法行不行?放大器能不能保证输出0.5--4.5V成线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担心不行的地方是:放大器接法行不行?放大器能不能保证输出0.5--4.5V成线性? ...

输入幅值在0.05---0.45V之间,增益带宽积不超过运放指标就行了,Vos最大4mV对运放输出还有点影响,不过你应该担心7840的线性度,运放线性不是问题

网友:
运放23脚交换下才叫差分,输出的电容可以去掉或在运放间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幅值在0.05---0.45V之间,增益带宽积不超过运放指标就行了,Vos最大4mV对运放输出还有点影响,不过你 ...

果断到不了这个区间,358最小只能0.6左右,最大只有4.3左右,被坑了一回。。

网友:
358最好是双电源供电,你的运放引脚反啦,如5楼所说,你这供电电压电压才5V,最好选择输入输出轨到轨的低压运放

网友B:
LMV358貌似是轨对轨的

网友:
可以选低电压满输出的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V358貌似是轨对轨的

是输出轨到轨吧,输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输出轨到轨吧,输入不是。

还区分输入输出吗?一直以为轨对轨就是说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