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市电插排,交流伺服驱动器干扰电容触摸屏,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12-10):
     同一市电插排,交流伺服驱动器干扰电容触摸屏,求解决方案.   购买某宝上的交流电源滤波器,装在触摸屏的仪表输入电源上,是否有效,不知哪位坛友有经验?

网友:
这个的确会干扰触摸屏的,我们做车载设备,上面的TP 也会受到车载逆变器的干扰。

网友:
现在有变频器的场合我都不敢用电容触摸屏了

网友:
工业用电容屏的很少

网友:
如果不在同一个插排上没有干扰的话可以试试。万一行了呢。如果是传导过来的干扰的话可能管用。

网友:
触摸屏这边的交流电源输入前端加一个电源进线滤波器,或者加用一个1:1的隔离变器。

网友:
在伺服驱动器前面加个滤波器,几十块

网友A:
我感觉加个隔离变压器应该可以。

楼主(2020-02-16):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加个隔离变压器应该可以。

  最终解决方案,买了3KW隔离变压器,将伺服驱动器隔离了。

网友:
滤波器 估计作用不是太大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针对干扰重新调下触摸屏

网友:
我们产品用电池做触摸按键的项目都会受三相电机干扰呢

网友:
要求必须有隔离变压器,很多人就是懒得用,就多接几根线

网友:
看样子是传导干扰了

网友:
隔离变压器,看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