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种低端示波器有干扰信号下的显示效果比较

楼主(2019-12-10):
被测仪器:三个品牌4种型号的低端示波器,分别是tek的TBS1102,DPO2014B,麦科信STO1104C,普源DS1054Z(已升级至100M)。测试设备:
一台DC220V输出的直流电源(山寨货,不是MW的,假标),一台特种变频器(保密,未照),泰克A622电流探头(选择100mV/A档位),一台特种低速电动机。
测试方法:
1、将变频器输入接电源的DC220V输出,变频器输出接电机,电流探头测试变频器输出电流。
2、因为电动机转速低,所以测试的电流频率为120Hz。电流有效值在1.5A左右。
3、因为存在一定的PWM调制干扰,测试时根据不同示波器的功能,选择滤波模式或者高分辨率模式,来保证波形清晰(虽然滤除干扰是一种不“保真”的波形显示,但是很多时候为了看清相位或者PPT展示美观需要,还是得弄得好看一些)。而TBS1102,一直开着20M带宽限制,避免太多高频杂波干扰显示

楼主:
本人结论:
1、TBS1102的捕获率较低,不会出现毛刺满屏的明显噪声情况。但是由于这个特点,所以一旦受到干扰,有可能导致基波波形发生明显扭曲,对当前设备工作状态产生误判。所以,能看到有的波形比较好,有的波形比较扭曲。
2、DPO2014B,滤波器非常有效,而且由于滤波器可以到达的频率很低(滤波器下限是根据时基变动的,时基越短频率越高),所以滤波效果很好。
3、STO1104C即使关闭滤波器,采样也不会像DPO2014和DS1054z那样乱成一团,打开低通滤波器后效果良好,但受限于最低30kHz的下限,所以对噪声滤除情况不如DPO2014B。同时,它可以针对不同通道设置不同的滤波系数,比DPO2014B要灵活一些。
4、DS1054Z普通模式下,一团乱麻,设置为高分辨率模式时,能看出一定趋势,效果低于STO1104C。
本测试仅为了用于对比在电力电子设备干扰情况下的滤波情况,未对其他方面做比,同时示波器未修改参数一般选择为自动。
值得一提的是,STO1104C的触摸屏在测试时并未发生失效的情况,不知是因为测试的电流频率较低、电磁干扰较弱的缘故,还是麦科信屏幕的抗干扰性有所提升的原因。

网友A:
我以为DPO2000不算很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DPO2000不算很低端的。。。。

在有些人看来,MDO3000还低端呢,他们的普遍看法是MDO4000及新出的MSO3系以上,才算是能干硬活的。MDO3000有点low,DPO2000是玩具,TBS1000系列是垃圾……
不过,DPO2000的屏幕分辨率,实在是令人无语,480*234,Y轴234个点的屏幕,我都没想明白当初是怎么找到的供应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有些人看来,MDO3000还低端呢,他们的普遍看法是MDO4000及新出的MSO3系以上,才算是能干硬活的。MDO300 ...

好吧, 这么看还是蛮低端的。

网友B:
既然都带USB存储功能了,为什么不保存成图片看更舒服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带USB存储功能了,为什么不保存成图片看更舒服些呢。

当时急着发货,没找到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这么看还是蛮低端的。

我们单位都是这种便宜机器,DPO2000是最贵的示波器了

网友C:
要好看,请用模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好看,请用模拟示波器

这是临时对付着用手机拍的,正式还得USB或者其他方式。模拟示波器带USB的不是太多
更主要的是,模拟示波器要么太重,要么二手,要么性能太差,单配一个就看这个波形,还不如买DPO2014

网友D:
另外三款毛刺满屏是因为这三款都是DPO荧光屏数字示波器。
而1102是DSO,普通的数字示波器,不开余辉的时候只能显示单一时间的波形,而另外三台满屏毛刺是多个时间段叠加的,所以看上去一片毛刺。
当然DSO就算开了余辉,显示和别的三台也不一样,多次叠加后的波形颜色没有深浅区别的。
荧光屏数字示波器显示效果更接近模拟示波器。

网友:
STO1104和DPO2014B应该都是256阶荧光屏显示效果,而DS1054Z是64阶的,所以显示的效果没前面两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三款毛刺满屏是因为这三款都是DPO荧光屏数字示波器。
而1102是DSO,普通的数字示波器,不开余辉的时候 ...

是的。
麦科信的没开滤波的毛刺也不是很多,原因应该有两点,一个是存储深度用的是280k,而不是28M,再一个应该就是没有打开余辉功能(出厂设置默认是关闭的,需要手动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急着发货,没找到优盘。

麦科信的实际不用存u盘就能保存到手机,有两种简便的方法,一个是用麦科信的手机app,用手机操作控制示波器的同时用手机本身的截图功能实时截图。第二种是用麦科信的ftp功能,在手机上安装一个es文件浏览器,然后打开ftp,建一个ftp服务器,麦科信开启ftp,通过ftp访问示波器文件,可以保存到手机,分享到微信,qq

网友E:
除了麦科信STO1104C,其他三个都用过,用作pwm控制的话DPO2104感觉最顺手,特别是滤波功能,而且触发功能比较齐全;普源的反应比较慢,特别是长存储,而且无法单个删除某个测量对象让我很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三款毛刺满屏是因为这三款都是DPO荧光屏数字示波器。
而1102是DSO,普通的数字示波器,不开余辉的时候 ...

您说的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想想肯定不全对:
其他型号我忘记了,但DPO2014B在400ms时基下,是roll滚屏模式,而且不能改为触发模式,怎么可能是多次叠加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麦科信STO1104C,其他三个都用过,用作pwm控制的话DPO2104感觉最顺手,特别是滤波功能,而且触发功能比 ...

我离职同事,他们公司用MDO3000,因为没有滤波器,所以只能用高分辨率模式看这类波形

楼主:
另外,致远电子的4000系列我试过,滤波功能还是可以的,据说3000也可以。但是老的2000系列不行,乱七八糟的,新的2000B系列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F:
嗯,只要看到楼主的贴子,就知道一定是麦科信的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只要看到楼主的贴子,就知道一定是麦科信的效果最好。

来来来,您把我帖子和我对麦科信相关帖子的回复,找出来几个,哪地方看出来的麦科信效果最好了?从波形上看,还是DPO2000的滤波效果更好吧?
我前几天说hgjdwx的帖子半年前看像是给麦科信做广告,现在看仍然是给麦科信做广告,这话也是“一定是麦科信最好”的意思?自黑吗?在论坛攒了5700多分(原来的老号turbolag长时间没登录,被清了),2010年注册论坛,就是为了准备给麦科信做推广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5314&page=1&_dsign=3ee661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好看,请用模拟示波器

另外还有个事,不一定非要用模拟示波器,特殊的数字示波器也可以。
最开始,公司用的HP的54622,CRT显像管,但也是数字示波器,调整屏幕亮度旋钮把亮度降下来,干扰的噪声看不见了,当视觉滤波功能用效果真挺好的。
其实公司换DPO2000也是因为54622太老了,总出问题,国产的rigol也来推销,那时候只有老5000和1000系列,波形一塌糊涂。泰克代理来推销,打开滤波器一看,可以,然后就买了6台。

网友G:
真够扯淡的      示波器只比一下波形参数 就完事了?   不管你做什么用?   适合就是最好
我就用的 TBS1052   我做音响的   也没发现不好用的地方   只要皮实耐操就行了   鬼才要看你滤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够扯淡的      示波器只比一下波形参数 就完事了?   不管你做什么用?   适合就是最好
我就用的 TBS1 ...

您帖子里有个部分说的很对。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帖子里有个部分说的很对。点赞!

   多谢不打之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来来来,您把我帖子和我对麦科信相关帖子的回复,找出来几个,哪地方看出来的麦科信效果最好了?从波形上 ...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唉,我估计您把我当成hgjdwx了。
其实我也刚刚知道,他也不是麦科信的水军。我把他当水军,您把我当水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想想肯定不全对:
其他型号我忘记了,但DPO2014B在400ms时基下,是roll滚屏模式 ...

毛刺多少的问题我考虑主要还是存储深度的原因,存储深度和采样率密切相关,所以也可以说是采样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您把我帖子和我对麦科信相关帖子的回复,找出来几个,哪地方看出来的麦科信效果最好了?从波形上 ...

哈哈!让你也体会一下我曾经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够扯淡的      示波器只比一下波形参数 就完事了?   不管你做什么用?   适合就是最好
我就用的 TBS1 ...

楼主此贴是针对几款示波器某个性能的评测,不是全面评测,总结的也比较中肯,没有看出褒贬哪个品牌。对于用到示波器这方面功能的人有不错的参考价值,对于他们也就是你说的“适合就是最好的”,何出“扯淡”一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有些人看来,MDO3000还低端呢,他们的普遍看法是MDO4000及新出的MSO3系以上,才算是能干硬活的。MDO300 ...

感觉测量最次也得用3000的,不能再低了,以上更好,哈哈哈。主要是当出现问题时,首先不怀疑仪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测量最次也得用3000的,不能再低了,以上更好,哈哈哈。主要是当出现问题时,首先不怀疑仪器的问题。 ...

我们单位就没用过20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