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液晶电视图像重影而且还上下跳动问题

楼主(2019-12-10):
今天接修一台长虹液晶电视,图像重影而且还上下跳动,分别断开左右半屏排线试机,单独试右半屏显示正常,左半屏故障再现,请问高手是屏坏还是逻辑板坏?

网友:
我家电视也有类似问题
而且处于某个温度的时候会缓解
我推测是某些电解电容不行了

网友A:
酒精清洗排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清洗排线接口

排线对调 换了也不行

网友A:
再说一遍,清洗接口,不是排线问题你对调排线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清洗接口,不是排线问题你对调排线有什么用?

LUDS信号线里不含左右半屏控制,压根就没有关系,本来想买块逻辑板试试,卖逻辑板的商家都说上下抖动是屏的问题,昆明压屏商家说300元左右可以压好,我已经放弃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