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无规律待机状态下死机

楼主(2019-12-10):
硬件:stm32f407
软件环境:ucos2.92

系统大概情况:有一个液晶屏,上电后有个IO口驱动背光点亮,有个运行灯1S闪烁一次,系统有打印输出,其他功能与本话题无关,忽略。

最近发现存在待机空闲状态下无规律功能失效现象,失效时的现象如下:1.背光灭掉,经测量IO口输出0V;2.运行灯不再闪烁;3.没有打印hardfault中断里的内容,该中断一旦进入就是死循环且无限输出固定内容。4.看门狗没有起作用,系统也不会重启。
发生问题时的3.3V电源正常,复位脚电平正常,晶振输出波形正常。

该现象困扰我近一周了,主要有几个疑惑请教大家:
1.如果是软件问题,为何不会进入hardfault?
2.如果是代码缺陷卡在while(1),为何看门狗没有起作用?
3.最不可思议的是,液晶背光为何为灭掉,因为代码中在初始化该模块时输出高电平驱动背光点亮,从来没有输出低电平的代码。

我能想到的情况就是芯片死在复位状态无法出来,可这种情况也无法使用jlink仿真,因为根本没有停留在hardfault,没有头绪....

网友A:
堆栈有没有溢出?

网友B:
lz你在中断里喂的狗?

网友C:
参考一下我发的一个帖子,血泪教训系列。估计是串口接收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在中断里喂的狗?

是定时器里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栈有没有溢出?

我开了堆栈测量功能,怀疑的任务堆栈都很充裕,不存在溢出情况啊

网友D:
如果定时器里喂狗  狗就白养了

楼主:
我现在的思路首先肯定是重启了,不然IO电平不会复位,如果是重启,那么一定是看门狗起了作用,如果是看门狗起的作用,那么系统应该进入了错误模式,可这里有2个点想不通,首先是芯片的错误模式是默认设置,我看cm3手册,默认情况只开了hardfault,也就是说所有错误最终都会以hardfualt形式呈现,我代码里进入该模式一定会打印,现在却没有,第二个是如果是重启为什么会无法重启,上电重启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我发的一个帖子,血泪教训系列。估计是串口接收过载。

准备看下,我空闲时候串口操作比较少,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定时器里喂狗  狗就白养了

这个我也明白,假如是前台软件死在类似while(1)这种地方,狗确实是没启动复位系统的作用

网友:
定时器喂狗?

网友B:
那就对了,中断不会坏,所以你还在喂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中断不会坏,所以你还在喂狗中。

那为什么IO口电平复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IO口电平复位了?

跑飞了,不知跑到哪去了,不知执行到什么代码去了,设个IO口很正常啊。

楼主:
该问题我会持续跟进,一旦找到问题并解决,我会在这里分享

网友:
有没有最小系统板 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你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