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Windows 10 新增的WSL

楼主(2019-12-10):
WSL是Windows10新增的Linux子系统,通过这个子系统可以不用虚拟机开发或运行linux应用,而且可以很方便的访问Windows所有资源。
通过如下操作可以打开WSL命令行终端:

这就是那个纯粹的Linux子系统:

网友:
我们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A:
是不是说开发linux的应用程序,不需要虚拟机了?

网友B:
功能不完善,比如说不能用linux的消息队列。

网友C:
不懂,打酱油路过,那他虚拟的相当于什么版本呀?

网友D:
这个神器的真正用途是搭配vs,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神器的真正用途是搭配vs,谁用谁知道。

是呀,即使是免费版的VS-code也一样很完美连接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打酱油路过,那他虚拟的相当于什么版本呀?

WSL不是虚拟机,是Subsystem,比虚拟机高效得多;以前的hyper-V和Windows XP mode才是虚拟机。
当前是ubuntu 18.04 L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完善,比如说不能用linux的消息队列。

你说的是通过socket接口访问的MQ吗,是不是很偏门呢?Windows的消息队列(MQ)就从来没用过。
如果常用的都不支持,那Ubuntu发行版怎么运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WSL不是虚拟机,是Subsystem,比虚拟机高效得多;以前的hyper-V和Windows XP mode才是虚拟机。
当前是ubu ...

效率比不上虚拟机的,只是使用上比较方便。所以WSL2又回到虚拟机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开发linux的应用程序,不需要虚拟机了?

是呀,而且是二进制兼容;比如能在ubuntu下运行的arm-none-eabi-gcc直接就能运行:

当然,反过来:在WSL里用gcc开发linux应用程序,也能发布到linux实体系统里运行。

网友:
用两三年了,,

主要是用其它的arm-gcc、make、git、bash等功能,,

用来跑Linux下的单片机开发环境够了,,开发嵌入式Linux应该不够,,估计yocto这样的系统跑不起来,,

相对于虚拟机来说主要的优点是启动迅速,,一秒钟开启,,可以随时打开、随时关闭

而且WSL下可以看到Windows磁盘下的目录和文件,,因此可以在Windows下编辑,,在WSL命令行下编译,,充分利用两个系统各自的长处

网友E:
简单说就是windows下的wine

网友F:
原来我这么落伍,出来好几年我都不知道,明天赶紧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我这么落伍,出来好几年我都不知道,明天赶紧补课

在cmd命令行或Powershell界面下,运行"wsl -u root"直接可以用root身份进入wsl,极度方便!
然后可以各种"apt install xxx",缺什么就装什么。

备注:
把apt源更换成国内源,国外的网络资源被GFW搞得半残废:
"cd /etc/apt"
"sudo  mv sources.list sources.list.bak"
"sudo nano sources.list"
然后粘贴以下阿里云的源: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propose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aliyun.com/ubuntu/ bionic-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然后保存退出nano,再: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e"
"sudo apt install gcc g++ make nodejs python lua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就是windows下的wine

应该是windows下的line

网友G:
非常慢,不如用VM。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慢,不如用VM。

是的,性能比虚拟机差得多,编译了个LINUX内核,半天没搞定。最后还是开VM算了。所以WSL2又回归到虚拟机了,将数据转发到在后台跑的虚拟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