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RV8825可以驱动57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9-12-10):
想用Arduino+DRV8825 StepStick驱动小型雕刻机(例如某宝上的CNC3020),主要用来雕刻亚克力。
DRV8825最大电流是2.5A,能够带动下面这个电机吗?

57STH56-2804B性能参数
相数:4相
电流:3A
电阻:0.9欧
电感: 2.5mH
最大静转矩:12.6(Kg.cm)
重量:0.7KG
机身长度:56mm
法兰:56.4x56.4mm
出轴尺寸:直径8mm,尾部长15mm,头部长21mm

网友A:
能转动是肯定能的,但达不到电机要的电流,力量发挥不好

另外DRV8825我发现散热基本解决不了,它这个电流只能是短时间运行一下,雕刻机这种连续工作的,设置在2A的话会过热,只能0.8~1.8之间,芯片顶面贴散热片传热不好,底下又需要穿过PCB,挖开PCB也不是不行,但这样折腾就得不偿失了。(同样做多层板和加厚铜皮也是得不偿失)
//我知道某些国产仿品又要发言了,但这是个封装问题,不是你写的额定更大点就能解决的。而且到底比TI的凉还是热还不一定呢

反而不如用TB6600或TB6560了

网友B:
>我知道某些国产仿品
what it i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某些国产仿品
what it is?

兄弟你跟我们有几个小时时差?
这个片子在用,驱动42的,57用了个TB6600

网友:
Now, it is 5:01PM local time.

网友:
电流明显不够

网友:
电机工作电流多大   另外驱动ic加多大散热片?    不能光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转动是肯定能的,但达不到电机要的电流,力量发挥不好

另外DRV8825我发现散热基本解决不了,它这个电流 ...

谢谢解答,那我还是去淘宝买三个TB6600盒子,就是接线麻烦点。

网友C:
雕刻亚克力而已,应该电机的余量比较足,保险点上TB6600的驱动,淘宝上有种很便宜的驱动器,应该不到50元,带外壳的。最高128细分,也不知道一个驱动挣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某些国产仿品
what it is?

There should be more than one, but I can only tell you HR8826 and HR4988, because I don't know the exact names(Also quality) of other substitutes.

But, my speech on the second floor is not directed at this brand. This is just a substitute I can recommend.
我在2楼的发言并不是针对这个牌子。这只是一个我能推荐的代用品。

You can see HR8826 and HR4988 on some Arduino modules. They are a bit cheaper(should be) than DRV8825 and A4988.

Compatible, with a little difference:

DRV8825: 45V 2.5A
HR8826: 38V 3A
Microstepping is no difference.

A4988:35V 2A
HR4988:35V 2A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ower.
But Microstepping is different.
A4988: full, 1/2, 1/4, 1/8, and 1/16
HR4988:full, 1/2, 1/4, 1/8, 1/16, 1/32, 1/64, 1/128 (compatible from full-1/16)
Seems better?

If you only need 1A or less, then they will work quite well. Higher currents require heat sinks and four-layer boards.

You can find their datasheet pdf via google.

网友D:
可以,加散热片,24v供电

网友E:
试试这个可不可以   : TB67S109 步进电机驱动器 最大4A电流 可驱动57电机,看其外观,和DRV8825一样

网友F:
楼主 机架 买的  哪种呢 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亚克力而已,应该电机的余量比较足,保险点上TB6600的驱动,淘宝上有种很便宜的驱动器,应该不到50元, ...

买了3个TB6600盒子,20元一个,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散热片,24v供电

大师来晚了,已入手TB6600,感觉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可不可以   : TB67S109 步进电机驱动器 最大4A电流 可驱动57电机,看其外观,和DRV8825一 ...

看起来挺好的,和TB6600参数差不多,而且体积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机架 买的  哪种呢 有介绍吗

在淘宝搜CNC 3020,会出来一大堆。我买的那家不怎么样,就不推荐了。
主要问题有两个:某些GCODE命令偶尔会有误差,而且误差达到5~10mm,还没找出问题所在。另一个问题就是用料差,光耦和74芯片都是杂牌,坏过一次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搜CNC 3020,会出来一大堆。我买的那家不怎么样,就不推荐了。
主要问题有两个:某些GCODE命令偶尔 ...

误差达到5~10mm 个人DIY也没这么离谱吧

光耦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