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驱动192x64全彩点阵屏 亮度问题

楼主(2019-12-11):
大家好!

屏幕亮度如何提高? 下面代码没办法优化了,最高速度等级优化、超频240MHz都只有这个亮度
芯片是STM32F407VE ,点阵屏是192*64 彩屏

u16 LED_SCAN_PWM_RGB555[8]={128,128/2,128/4,128/8,128/16};    //5级灰度
u16 LED_SCAN_COL_RGB555[8][16]={0};    //每一行的开始坐标

//初始化计算好坐标
void LED_Scan_Init(u16 led_w)
{
   u8 i=0;

   for (i=0; i<16; i++)
   {
       LED_SCAN_COL_RGB555[0][i]=led_w*i*2;
       LED_SCAN_COL_RGB555[1][i]=led_w*16*2+LED_SCAN_COL_RGB555[0][i];
       LED_SCAN_COL_RGB555[2][i]=led_w*32*2+LED_SCAN_COL_RGB555[0][i];
       LED_SCAN_COL_RGB555[3][i]=led_w*48*2+LED_SCAN_COL_RGB555[0][i];
   }
}

//循环扫描
void LED_Scan(u8 *pic)  //传输 16位 555色图片数据
{
    int k=0,j=0,i=0,n=0;
    u32 col[4]={0};
    u32 r=0,g=0,b=0;
    u32 v[4]={0};

    for (k=0; k<5; k++)
    {
        for (j=0; j<16; j++) //行数
        {
            col[0]=LED_SCAN_COL_RGB555[0][j];
            col[1]=LED_SCAN_COL_RGB555[1][j];
            col[2]=LED_SCAN_COL_RGB555[2][j];
            col[3]=LED_SCAN_COL_RGB555[3][j];
            for (i=0; i<192; i++) //列数
            {
                r=0; g=0; b=0;

                v[0]=pic[col[0]]<<8 | pic[col[0]+1]<<0;
                v[1]=pic[col[1]]<<8 | pic[col[1]+1]<<0;
                v[2]=pic[col[2]]<<8 | pic[col[2]+1]<<0;
                v[3]=pic[col[3]]<<8 | pic[col[3]+1]<<0;

                col[0]+=2;
                col[1]+=2;
                col[2]+=2;
                col[3]+=2;

                if (v[0] & LED_SCAN_BIT_RGB555_R[k]) r |=1<<0;
                if (v[0] & LED_SCAN_BIT_RGB555_G[k]) g |=1<<0;
                if (v[0] & LED_SCAN_BIT_RGB555_B[k]) b |=1<<0;

                if (v[1] & LED_SCAN_BIT_RGB555_R[k]) r |=1<<1;
                if (v[1] & LED_SCAN_BIT_RGB555_G[k]) g |=1<<1;
                if (v[1] & LED_SCAN_BIT_RGB555_B[k]) b |=1<<1;

                if (v[2] & LED_SCAN_BIT_RGB555_R[k]) r |=1<<2;
                if (v[2] & LED_SCAN_BIT_RGB555_G[k]) g |=1<<2;
                if (v[2] & LED_SCAN_BIT_RGB555_B[k]) b |=1<<2;

                if (v[3] & LED_SCAN_BIT_RGB555_R[k]) r |=1<<3;
                if (v[3] & LED_SCAN_BIT_RGB555_G[k]) g |=1<<3;
                if (v[3] & LED_SCAN_BIT_RGB555_B[k]) b |=1<<3;

                GPIOE->ODR=r | g<<8;      // R1-R4= GPIOE_PIN0...3    G1-G4=GPIOE_PIN8...11
                GPIOD->ODR=j | b<<8;      //ABCD=GPIOD_PIN0...3   B1-B4=GPIOD_PIN8...11
                LED_SCAN_CLK_L;//=0;
                LED_SCAN_CLK_H;//=1;
            }
            LED_SCAN_OE_L;
            LED_SCAN_STB_H;//=0;
            LED_SCAN_STB_L;//=1

            BSP_Delay_us(LED_SCAN_PWM_RGB555[k]));
            LED_SCAN_OE_H;

            //LED_SCAN_PWM_SET(LED_SCAN_PWM_RGB555[k]);
            //LED_SCAN_PWM_ON();
            //BSP_Delay_us(100);
            //LED_SCAN_PWM_OFF();
        }
    }
}

楼主:
手机相机问题,实际上亮度没这么高的

网友:
这不是单片机干的活,压榨干也就那球样。。。

网友A:
led亮度跟点亮的时间有关系,把每行的扫描时间拉宽一点试试。另外如果有控制芯片,控制芯片的驱动电流影响亮度

网友:
太快了亮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亮度跟点亮的时间有关系,把每行的扫描时间拉宽一点试试。另外如果有控制芯片,控制芯片的驱动电流影响 ...

时间拉宽之后,屏幕就会闪烁的厉害

网友A:
总共16行把,理论上每行的点亮时间是1/16S,正常情况下这个亮度足够了。以前做常规屏幕的时候,都是点亮第一行的时候,传输下一行的数据,传输完成后再熄灭前一行,然后点亮后一行,如此循环,  这样传输数据的时间不占用时间。 没仔细看你的代码,我猜你现在的做法是传输第一行数据,然后点亮第一行,然后时间到了后,熄灭第一行,传输下一行数据,然后点亮下一行,这样循环的。这样做的话数据传输时间占用了不少,减少了LED的有效点亮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16行把,理论上每行的点亮时间是1/16S,正常情况下这个亮度足够了。以前做常规屏幕的时候,都是点亮第 ...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这种思路,因为屏幕不算太大,没有用FPGA的方案,做后之后我再发出来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屏

网友C:
告诉你个真理,少用if else
能轻松提高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真理,少用if else
能轻松提高30%

我就经常用这个  if  else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优化这个?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屏

LED 全彩点阵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真理,少用if else
能轻松提高30%

你的意思是用类似   (A>B) ? A=1: B=2?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类似   (A>B) ? A=1: B=2?

我之前用过位映射  PAout(0)=HL  这种效率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效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过位映射  PAout(0)=HL  这种效率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效率高

就是这个呀,我之前就用这个,  比if else 有显著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16行把,理论上每行的点亮时间是1/16S,正常情况下这个亮度足够了。以前做常规屏幕的时候,都是点亮第 ...

按照你的方法,在点亮的时候继续发送下一行的数据,效率提高了不少,速度等级优化+ 超频1.5倍应该会更好。

但疑问是我如何一边扫描,一边做图片解码呢, 如GIF,如果是预设图片到SPI FLASH,通过 DMA传输是不影响实时扫描效率,但解码会影响,分时处理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呀,我之前就用这个,  比if else 有显著提高,

效率很低,你不信可以写个代码试试,通过定时器记下运行时间。

网友C:
我没做灰度屏,我用这种办法做过单色屏,  2048*128   刷新率60HZ   LPC1754  不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做灰度屏,我用这种办法做过单色屏,  2048*128   刷新率60HZ   LPC1754  不超频 ...

这个主要瓶颈在IO翻转速率上,我估计用STM32F7效果会好一点,但成本会比FPGA要高了。

小面积 MCU
中面积 MCU+FPGA 通过 SPI或FSMC传输
大面积 MCU + FPGA 通过两个共享内存交换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在点亮的时候继续发送下一行的数据,效率提高了不少,速度等级优化+ 超频1.5倍应该会更好 ...

你可以算下理论时间,够不够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DMA翻转速度具体有什么要求?

不需要网口,主要是更新数据相对比串口要快许多

网友E:
这屏幕感觉有点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屏幕感觉有点贵呢!!

不会,100多块,淘宝淘吧,64x64的五六十,三块拼起来就可以了,其实有全彩的控制板,六七十就有了,通过手机app设置小时内容,当然也可以显示图片啊时间等,还有各种特效,除了时间精度不高外比自己做方便很多,,这是我用了四块p2.5的点阵拼的128x128的屏,温湿度的话接上传感器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100多块,淘宝淘吧,64x64的五六十,三块拼起来就可以了,其实有全彩的控制板,六七十就有了,通过 ...

做的很漂亮

楼主:
STM32F4测试 RGB 555的全彩效果

楼主:
这是测试视频,苹果手机拍的,闪烁效果应该能接受吧

楼主:
与上面图片好像颜色有点不对,调了很久还是一样,红、绿、蓝颜色比较窄,正常应该要宽

楼主:
视频播放方案采用 SPI_DMA
比如正在扫描缓冲区BUF1,此时DMA读取数据到BUF2,通过查询DMA读取完毕后,扫描指针指向BUF2以此交替,视频效果出来了

void LED_Show_Perioidc(void)
{
    static u32 addr=0;
    static u32 cnt=0;
    static u8 change=1;
    static u8 change2=0;

    if (change>0)
    {
        LED_Scan_Show(APP_LED_ReadFile);  //扫描显示1
        if (change==1)
        {
            change=2;
            DEV_ROM_LED_Pic_Read(addr,APP_LED_ReadFile2,sizeof(APP_LED_ReadFile2));   //读取缓冲区2
            addr+=sizeof(APP_LED_ReadFile2);
            if (addr>=APP_LED_PIC_Len) addr=0;
        }
        else if (change==2)
        {
            if (DEV_W25X_DMA_Read_Busy()==0)  //当缓冲读取完毕更新
            {
                change=3;
            }
        }
        else if (change==3)
        {
            if (HAL_GetTick()-cnt>=50)  //50毫秒切换图片显示
            {
                cnt=HAL_GetTick();
                change=0;
                change2=1;
            }
        }
    }
    else
    {
        LED_Scan_Show(APP_LED_ReadFile2); //扫描显示2
        if (change2==1)
        {
            change2=2;
            DEV_ROM_LED_Pic_Read(addr,APP_LED_ReadFile,sizeof(APP_LED_ReadFile));  //读取缓冲区1
            addr+=sizeof(APP_LED_ReadFile);
            if (addr>=APP_LED_PIC_Len) addr=0;
        }
        else if (change2==2)
        {
            if (DEV_W25X_DMA_Read_Busy()==0)  //当缓冲读取完毕更新
            {
                change2=3;
            }
        }
        else if (change2==3)
        {
            if (HAL_GetTick()-cnt>=50) //50毫秒切换图片
            {
                cnt=HAL_GetTick();
                change2=0;
                change=1;
            }
        }
    }
}

void DEV_W25X_DMA_Read_Wait(u32 ReadAddr, u8* pBuffer,u16 NumByteToRead)
{
    u16 i=0;
    u8 tx[4]={0};

    if (DEV_W25X_DMA_SET_TYPE!=DEV_W25X_DMA_GET_TYPE) return;

    tx[i++]=(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tx[i++]=((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tx[i++]=((u8)((ReadAddr)>>8));
    tx[i++]=((u8)ReadAddr);
    //memset(pBuffer,0xFF,NumByteToRead);

    DEV_W25X_DMA_CS=0;                            //使能器件
    DEV_W25X_DMA_SPI_RX_MODE(1);
    DEV_W25X_DMA_SPI_TX_MODE(1);
    DEV_W25X_DMA_SPI_RW_BUFF(tx,tx,4);
    DEV_W25X_DMA_SPI_RX_MODE(1);
    DEV_W25X_DMA_SPI_TX_MODE(0);
    tx[0]=0xFF;
    if (DEV_W25X_DMA_SPI_RW_BUFF_WAIT(tx,pBuffer,NumByteToRead)!=0)
    {
        DEV_W25X_DMA_CS=1;
        return;
    }
}

//等待空闲
void DEV_W25X_DMA_Wait_Busy(u32 max_outtime)
{
    u32 outtime=DEV_W25X_DMA_GET_TICK_MS();

    // 等待BUSY位清空
    while (1)
    {
        if ((DEV_W25X_DMA_ReadSR()&0x01)!=0x01) return;
        if (DEV_W25X_DMA_GET_TICK_MS()-outtime>=max_outtime) break;
        DEV_W25X_DMA_IWDG();
    }
    DEV_W25X_DMA_GET_TYPE=0x00;
}

u8 BSP_SPI_SendRev(u8 id, u8 data)
{
    u8 rev=0;
//    u8 err=0;
    u32 cnt=0;

    for (cnt=0; cnt<200; cnt++)
    {
       if (__HAL_SPI_GET_FLAG(&BSP_SPI_Handle[id],SPI_FLAG_TXE)==0);
       else break;
    }
    BSP_SPI[id]->DR=data;
    for (cnt=0; cnt<200; cnt++)
    {
       if (__HAL_SPI_GET_FLAG(&BSP_SPI_Handle[id],SPI_FLAG_RXNE)==0);
       else break;
    }
    rev=BSP_SPI[id]->DR;

    //err=HAL_SPI_TransmitReceive(&BSP_SPI_Handle[id], &data, &rev, 1, 100);
    return rev;
}

u32 BSP_SPI_Init(u8 id)
{
    u32 err=0;
    SPI_TypeDef *SPIx=BSP_SPI[id];

    BSP_SPI_Handle[id].Instance               = SPIx;
    BSP_SPI_Handle[id].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BSP_SPI_Handle[id].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BSP_SPI_Handle[id].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BSP_SPI_Handle[id].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BSP_SPI_Handle[id].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BSP_SPI_Handle[id].Init.NSS               = SPI_NSS_SOFT;
    BSP_SPI_Handle[id].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BSP_SPI_Handle[id].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BSP_SPI_Handle[id].Init.CRCPolynomial     = 7;
    BSP_SPI_Handle[id].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BSP_SPI_Handle[id].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err=HAL_SPI_Init(&BSP_SPI_Handle[id]);
    if(err!= HAL_OK) return err;

    __HAL_SPI_ENABLE(&BSP_SPI_Handle[id]);
    return err;
}

void BSP_SPI_DMA_SendRevBuff(u8 id, u8 *tx,u8 *rx,u16 len)
{
    u32 err=0,cur_time=HAL_GetTick();

    err=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BSP_SPI_Handle[id],tx,rx,len);
    if (err!=HAL_OK) return;

    while (1)
    {
        if (__HAL_DMA_GET_COUNTER(&BSP_DMA_SPI_RX_Handle[id])==len && __HAL_DMA_GET_COUNTER(&BSP_DMA_SPI_TX_Handle[id])==0) break;
        if (HAL_GetTick()-cur_time>=100)
        {
            err=1;
            break;
        }
    }
    err=HAL_SPI_Abort(&BSP_SPI_Handle[id]);
    if (err==0) return;
}

u32 BSP_SPI_DMA_SendRevBuff_Wait(u8 id, u8 *tx,u8 *rx,u16 len)
{
    u32 err=0;

    BSP_DMA_Send_Count=len;
    err=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BSP_SPI_Handle[id],tx,rx,len);
    if (err!=HAL_OK) return err;

    return err;
}

u32 BSP_SPI_DMA_IS(u8 id)
{
    u32 err=0;

    if (__HAL_DMA_GET_COUNTER(&BSP_DMA_SPI_RX_Handle[id])==BSP_DMA_Send_Count && __HAL_DMA_GET_COUNTER(&BSP_DMA_SPI_TX_Handle[id])==0)
    {
        BSP_DMA_Send_Count=0;
        err=HAL_SPI_Abort(&BSP_SPI_Handle[id]);
        if (err!=HAL_OK)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else return 1;
}

网友G(2020-03-12):
楼主,stmf407能播放视频不?卡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stmf407能播放视频不?卡顿不

8位色视频还不错

楼主:
现在已经换双核mcu了

网友H:
有意思,学习一下,之前用103驱动过,8bitRGB没做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意思,学习一下,之前用103驱动过,8bitRGB没做好,放弃了

要看驱动多大的面积,一般都是存储换时间效率。F103 驱动8位RGB332色的 128*16问题不大

网友:
方案方向有问题。这种应该是加FPGA驱动。如果画面变化速度不高,也可以用单片机+PWM高刷芯片驱动,避免刷新率低和亮度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换双核mcu了

考虑一下用CPLD驱动方案吧

网友G(2020-06-30):
现在换双核mcu,是stm32mp157双核异构的这种么,这种的话,可以跑多少bit的rgb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换双核mcu,是stm32mp157双核异构的这种么,这种的话,可以跑多少bit的rgb

STM32H745,一个M4核刷新扫描,另一个M7核取解码图片或读取数据,256级灰度超大点阵屏视频效果杠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32H745,一个M4核刷新扫描,另一个M7核取解码图片或读取数据,256级灰度超大点阵屏视频效果杠杠的{:lo ...

厉害了,楼主,最近在研究这个,好痛苦,都找不到资料,如果用M7单核是不是实时处理来不及,另外256级灰阶,GPIO模拟时钟需要达到多少频率,才可以和全彩LED单元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楼主,最近在研究这个,好痛苦,都找不到资料,如果用M7单核是不是实时处理来不及,另外256级灰阶,G ...

M7的话软件模拟翻转速度有108M,如果一边取图片一边刷图,那么肯定要用到DMA的,将视频通过上位机切成一张张图片,通过DMA在间将一定的时图片数据一帧帧般到刷图数据缓冲区就好了。M7的话256级灰度驱动128x512的面积绝对足够了。

网友I:
最近也在搞这个,不过直接做的屏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I:
最近也在搞这个,不过直接做的屏

已经完成了,H750 能驱动512x64 透明屏

网友(2022-04-11):
兄弟啊,我一直看不懂,
if (v[3] & LED_SCAN_BIT_RGB555_R[k]) r |=1<<3;
                if (v[3] & LED_SCAN_BIT_RGB555_G[k]) g |=1<<3;
                if (v[3] & LED_SCAN_BIT_RGB555_B[k]) b |=1<<3;
到底V[3]有什么作用,三个R1G1B1已经在这里了,另外,程序里也没有PWM的控制,还有,R2G2B2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