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求助-寻找CBUS总线相关资料

楼主(2019-12-11):
最近有个项目大概会用到 CBUS总线 相关的东西

想提前收集些资料。

这个总线是比较封闭吗?还是只在业内使用,感觉不怎么能搜索到有用的东西。

发帖,希望坛友给些指引,万分感谢。

----------------------------------更新-------------------------------------

仔细找一找还是有资料的,我分享出来,问题就更具体了

* 这是篇毕业论文

后面找到资料会继续更新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行业用的,自定义的一些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行业用的,自定义的一些标准吧

说是消防啊,安全报警器啥的

楼主:
资料更新,见楼主位

网友A:
这个c bus就是一个自定义的,性能还一般。
用于商用智能照明的一般用dali协议,缺点是实时性差一点,总线供电电流 < 250ma。
舞台灯光控制用dmx512,响应速度快,缺点就是没有数据返回,总线无法供电。
无线一般用Zigbee或者lora,NB-IOT Wifi 蓝牙的也有;只是无线的长期稳定性是个大坑...坑...坑。
电表上用窄带电力载波和也开始用宽带电力载波了。
工业上modbus rtu over rs485大大的在使用
汽车上can
水表和消防火灾报警器上面用的好多都是改造的 ti mbus (meter-bus)自己度娘吧,总线供电电流一般只能带< 2A。
防火门,电源监控,消防疏散系统有推广的是国产的 power bus,总线供电电流8A,2400bps,缺点是多个模块同时工作的时候容易互相干扰,价格高....。
我这里消防疏散是自己做的方案,每个模块电流10A,3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 bus就是一个自定义的,性能还一般。
用于商用智能照明的一般用dali协议,缺点是实时性差一点,总线供 ...

谢谢老兄科普,我得研究研究才能接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