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每次多两个1mm的小孔是做什么用的?定位吗?

楼主(2019-12-11):
开始我以为是PCB没有孔所有增加两个孔来固定。
后来发现即使有四个3mm的安装孔,也会多两个1mm的小孔。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能不能不加

网友:
应该是定位孔,但并不是所有的样板都有这样的小孔,估计拼大板后,会有一些正好赶上没有定位孔吧。

网友A:
是SMT吧,SMT是需要定位孔的,单纯做PCB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MT吧,SMT是需要定位孔的,单纯做PCB不需要

那我以后画四个对位mark行不行,打孔好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以后画四个对位mark行不行,打孔好丑

当然不可以了,必须机械孔,这个是用来做smt以后分板固定用的。不是用来做视觉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可以了,必须机械孔,这个是用来做smt以后分板固定用的。不是用来做视觉识别的。 ...

明白了,看起来他们大批量用的都是统一尺寸的固定孔

网友:
可能是生产厂家cnc定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以后画四个对位mark行不行,打孔好丑

你可以画工艺边,要求把孔放到工艺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