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静态工作电流,后面注释的Not Switching是什么意...

楼主(2019-12-11):
如题,电源芯片的静态工作电流,后面的not switching是什么意思?
例如图片上的Quiescent Current这个参数,not switching的情况是芯片正常工作时的功耗吗?那这个not switching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芯片PWM不工作,单纯的芯片自身逻辑电路耗电,要评估静态功耗不要用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芯片PWM不工作,单纯的芯片自身逻辑电路耗电,要评估静态功耗不要用这个参数 ...

看了看没发现其他参数,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芯片PWM不工作,单纯的芯片自身逻辑电路耗电,要评估静态功耗不要用这个参数 ...

一般指的是输出负载很小,电容电压保持到>VSet的时候,这时是没有switching的。内部振荡器实际上这时候还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