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动车进电梯检测系统

楼主(2019-12-11):
各位坛友,之前看论坛某个帖子,其中一个坛友提到在做电动车进电梯的检测系统,检测到电动车进入电梯后电梯门无法关闭且楼层按钮无法按下,直至电动车开出电梯后电梯方可正常运行。但找不到是哪个坛友的产品了,如哪位坛友收藏了该帖子的麻烦推荐一下,或者有比较成熟的产品也可以推荐一下。多谢!

网友A:
好像是个视频识别的吧。那个楼主抱怨有人挖空心思的套取他的资料

网友B:
一招破解,弄大一点布罩什么的盖住。检测系统就不管用了吧?

网友C:
电工的脑子只会拼命往技术方面钻,最好把最新的高大上人工智能都用上来如何提高识别率,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办法对付这个事,其实大家都是穷吊丝,哪怕你有四个轮子,在市区还是2个轮子方便快捷。
就不要相互伤害了,最近看见一个高层小区电动车和自行车连车棚都没有,露天停放,楼道为提高容积率,电摩放上就无法通过了,唉。
以前的小区都有杂物间,最早还是楼边上的平房,后来变成一层,再后来没有杂物间,一层变架空层,现在下面几层商业地产。

网友D:
推测是摄像头识别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工的脑子只会拼命往技术方面钻,最好把最新的高大上人工智能都用上来如何提高识别率,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办 ...

很多地方都没有的。。

我的摩托车一般停在楼下楼梯间外墙檐底下。。上面有家人养鸽子,檐外面经常到处鸽子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地方都没有的。。

我的摩托车一般停在楼下楼梯间外墙檐底下。。上面有家人养鸽子,檐外面经常到处鸽 ...

我上面说的那个小区真的没地方,连楼檐、楼道下都没多大空间,还有充电从十几层拉下来,而且就是普通的红黄双芯,下雨太阳都无遮挡的,也没见比拉到楼层上安全多少,虽然这二者都是不安全的

网友:
盖一个布是不是就识别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视频识别的吧。那个楼主抱怨有人挖空心思的套取他的资料

对的,就是这个帖子,您还能找到这个帖子吗?现在有项目需要这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工的脑子只会拼命往技术方面钻,最好把最新的高大上人工智能都用上来如何提高识别率,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办 ...

不让电动车上楼是因为发生过很多电动车上楼充电导致火灾的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测是摄像头识别吧

是的,我记得那个坛友说是用图像识别判定的。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梯最里面固定一个长不锈钢椅子,让他长度不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梯最里面固定一个长不锈钢椅子,让他长度不够,哈哈!!

之前很多小区确实是这样做的,但不美观,也影响正常住户乘坐电梯。

网友G:
用麦克风采集声音,一旦发现电动车电机的高频载波声音就锁住电梯

网友H:
【车miniSD卡4GB及以下锂电池有线传输系统  电梯阻止电瓶车上楼】,復zんíゞ这句话₤bIXKYx7Cqg7₤后咑閞綯℡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miniSD卡4GB及以下锂电池有线传输系统  电梯阻止电瓶车上楼】,復zんíゞ这句话₤bIXKYx7Cqg7₤后咑閞 ...

这个是坛友开的网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工的脑子只会拼命往技术方面钻,最好把最新的高大上人工智能都用上来如何提高识别率,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办 ...

这个不是相互伤害,是为了停止被害或自害。电动车自燃会死很多人的,特别是高层着火,那就是支火炬。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麦克风采集声音,一旦发现电动车电机的高频载波声音就锁住电梯

好想法,但是电动车关了电源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I:
原来是在找我啊,我不做网店的。我只发展oem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记得那个坛友说是用图像识别判定的。

很多提电池回家充电的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梯最里面固定一个长不锈钢椅子,让他长度不够,哈哈!!

电梯中间装两根钢管,哈哈哈,华强北很多这样的电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招破解,弄大一点布罩什么的盖住。检测系统就不管用了吧?

你想的太简单了。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一点是隐蔽性和防破坏性。
有多个针孔摄像头装在地板下朝上拍,表面处理和普通地板无异,看不出来的。
别说罩布不管用,连乘客穿没穿内裤,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能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提电池回家充电的 怎么破?

这种情况应该避免不了,但能够把电池拆下来的电动车型号应该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是在找我啊,我不做网店的。我只发展oem

大神终于现身了,确实是在找您。方便私信下吗,手机发不了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应该避免不了,但能够把电池拆下来的电动车型号应该不多吧。

太多了。电池不重!

网友:
进电梯需上三级台阶,能提起电动车的人楼主最好不要招惹。

网友B:
就用那种锡箔纸的车衣全包住,什么摄像头,都白搭。主要还是业主们没有地方停电动车充电。不从根本上解决,还不如找个人天天坐在门口看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坛友开的网店吗?

我看到某宝有卖,刚好就发给你了      我们小区才电瓶车燃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那种锡箔纸的车衣全包住,什么摄像头,都白搭。主要还是业主们没有地方停电动车充电。不从根本上解决, ...

所以做这种项目的,万一大家找到应对方法,物业公司要升级系统时候,开发者根本没辙

网友K:
在电梯口装一个人和车过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电梯口装一个人和车过滤就可以了

只能是类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