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差分转单端能否接到一起再转成差分输出?

楼主(2019-12-11):
1.如图1 有输入1和输入2 两路差分输入,输出1和输出2 两路差分输出
2.   想实现单独将输入1的信号 输出到 输出1和输出2
3.还想实现单独将输入2的信号 输出到 输出1和输出2
4.通过控制输入1或者输入2 的26ls32的G和G\ 使其 输出为z(图2)
5.不知道 输入1 的26ls32输出为Z时候 是否会对 输入2 的信号有影响?

网友A:
就是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自己理理就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自己理理就能出来了

我是想知道 两路输入 其中一个关闭成高阻  是否会对另一路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自己理理就能出来了

哥们牛,我看了5分钟也没看懂LZ到底在表达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 两路输入 其中一个关闭成高阻  是否会对另一路有影响

功能上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高速信号完整性问题,如果不是高速信号就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牛,我看了5分钟也没看懂LZ到底在表达什么东西。

个人觉得,他主要就是不确定输出高阻的时候对另外一路是否有影响,至于逻辑关系本身不复杂,需要他自己去理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牛,我看了5分钟也没看懂LZ到底在表达什么东西。

我也是看不懂表达啥意思,看了两遍就不想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上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高速信号完整性问题,如果不是高速信号就放心用 ...

逻辑什么什么的肯定能搞清楚,
如果一路输出高阻对另一路没有影响的话,那就ok了

楼主:
已经验证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