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识别W25Q128盘符只显示8M,是BL限制了吗?

楼主(2019-12-11):
我用的W25Q128FV,支持QPI的,但是连接到电脑USB后,只显示有8M空间.
(说到这里,我没找到demo板上的W25Q64JV型号,只有W25Q64FV支持QPI,难道不需要支持QPI?)

网友A:
前8MB应该是留给自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8MB应该是留给自己用了。

不会的,只预留了K级
因为demo板上W25Q64链接电脑后也是7.94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只预留了K级
因为demo板上W25Q64链接电脑后也是7.94M

那就是bootloader默认的大小了。bootloader没有源码,猜测你看到的8MB的空间应该是内置SDRAM的空间,不是SPI Flash的空间

网友B:
新的Bootloader支持32MB,应该够用的了,迟一点上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Bootloader支持32MB,应该够用的了,迟一点上传上来

有新的大RAM的单片机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Bootloader支持32MB,应该够用的了,迟一点上传上来

好的,期待中
Q256的寻址方式不同,是不是还做了读id判断

编辑补充:是会发新帖子还是更新到资源贴

网友C:
tiky:新的Bootloader支持32MB,应该够用的了,迟一点上传上来
请问何时可以传来,等着用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iky:新的Bootloader支持32MB,应该够用的了,迟一点上传上来
请问何时可以传来,等着用呢!谢谢! ...

新版Bootloader,支持字库及图片直接USB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Bootloader,支持字库及图片直接USB写入

终于更新了,支持一下

接用这个地址0x210000可以访问,是在bootloader的时候已经映射挂载了?当成内部flash直接使用是吗.
还是指的是norflash的地址,需要通过qspi来访问? 我记得F7系列是可以直接映射的,不知道有没有映射。

bootloader的烧录理解可能有问题,前面有人说的对,每次启动显示的盘符只有8M左右应该是内部的SDRAM,
复制的时候是丢bin到RAM,然后TK499往norflash里面写入,写入成功后盘符消失。
往norflash写入数据的时候用的是块擦除还是页擦除?
只是通过bin的大小判断是否会覆盖之前烧录的字库or图片是吗

网友B:
平时使用时,程序读入RAM内运行的,平时烧的BIN不会到0x210000地址之后的。程序运行后,可以直接用QSPI的例程里的函数直接读取W25Q64里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使用时,程序读入RAM内运行的,平时烧的BIN不会到0x210000地址之后的。程序运行后,可以直接用QSPI的例 ...

谢谢回复,麻烦看看上一楼我编辑之后的。

TK499的QSPI可以映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Bootloader,支持字库及图片直接USB写入

希望能提供一个从QSPI DMA 搬运图片数据到 LCD_buffer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