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交流漏电的方案

楼主(2019-12-11):
检测火线与零线之间的漏电电流1A以内的小电流,最好响应时间比较快的有什么方案,专用的芯片也行?

网友A:
1A 的电流还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 的电流还小啊?

哈哈,我估计他把单位搞错了。

网友B:
我公司就是做电流传感器的,我负责的一个产品就是漏电流,1A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就是做电流传感器的,我负责的一个产品就是漏电流,1A范围

有没相关的资料发出来悄悄

网友C:
要跳闸吗,动作时间要多快?

楼主:
有没有做好的模块或样机,我想要搞个样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跳闸吗,动作时间要多快?

差不多40毫秒内,是不是很难达到?

网友:
找复旦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40毫秒内,是不是很难达到?

听口音 楼主应该不是电力行业混的人!漏电流30mA以上就算是异常情况,需要跳闸,您1A还有个鸟用,上级的总漏保早就跳了;再说跳闸40ms,还很难达到?这应该算是很慢很慢的时间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口音 楼主应该不是电力行业混的人!漏电流30mA以上就算是异常情况,需要跳闸,您1A还有个鸟用,上级的 ...

我就是做配电箱里的这个装置,刚入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配电箱里的这个装置,刚入行

还做这玩意?已经做烂了
你们公司没有懂标准的吗?
就这么摸黑开发?前途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做这玩意?已经做烂了
你们公司没有懂标准的吗?
就这么摸黑开发?前途堪忧啊 ...

这个只是其中之一的模块,还有其它功能,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好的模块或样机,我想要搞个样品试试

单颗就很好测试得。

交流电一进一出有漏电,漏电流产生得磁场,就会。。。。

网友:
1A的漏电流,已经很大了。上层的漏电保护空开早就跳闸了。

网友F:
1A  感觉已经不算是漏电了   这么大电流

网友:
我记得施耐德有这种产品,用电流互感器采集不平衡电流,然后再去做控制。。

网友:
漏电互感器网上一大把,看你需要了。
口径大小,额定电流大小不同。
一般要求不高,可以忽略额定电流大小。
然后接放大电路采集……

网友:
你需要的是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A  感觉已经不算是漏电了   这么大电流

在家里估计算大了,但是在变电站,或者变压器边那算不算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