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PI 从机 接收问题

楼主(2019-12-11):
用作SPI 从机 只做接收

但是发现 CLK 识别不对

例如

第四根线是 我做的一根测试线,每次中断接收到一个字节就翻转一次

但是为什么总是在字节中间翻转....时钟识别不对?

用的是SPI波特率才50K。。。。每个字节中间间隔也挺长的....没有硬件NSS

以下是初始化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双线-只接收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设置为从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空闲状态时,SCK保持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使用SSI位)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SPI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Flag = 0;

        if(SPI_I2S_GetITStatus(SPI3,SPI_I2S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if(TestFlag==0)
                {
                        TestFlag = 1;
                        Test0_Pin_Ctrl(1);
                }
                else
                {
                        TestFlag = 0;
                        Test0_Pin_Ctrl(0);
                }

                //接收数据
                SPI3_RcData[SPI3_FrameIn].Buff[SPI3_Datalen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3);
                SPI3_Datalent++;

                SPI3_RecvTime = SPI123_FRAME_TIME;        //SPI3接收帧间隔时间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SPI3,SPI_I2S_IT_RXNE);
        }
}

楼主:
有内部自己超时管理之类的吗?

网友A:
TX脚是否也配置过了?

网友B:
从模式NSS用软件控制模式,那么软件要控制CR1的SSI位。
做个可控的主机发送,从数据上判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脚是否也配置过了?

配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模式NSS用软件控制模式,那么软件要控制CR1的SSI位。
做个可控的主机发送,从数据上判断即可。 ...

我尝试过 在每帧数据后面 加上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3, SPI_NSSInternalSoft_Set);
SPI_Cmd(SPI3, DISABLE);        //使能SPI3
delay_us(10);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3, SPI_NSSInternalSoft_Reset);
SPI_Cmd(SPI3, ENABLE);        //使能SPI3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 在每帧数据后面 加上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3, SPI_NSSInternalSoft_Set);

这明显是错位了,要么主机已经开始发送你才开启从机接收,要么在从机启动之后主机还没配置好使得CLK上有干扰,建议接个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错位了,要么主机已经开始发送你才开启从机接收,要么在从机启动之后主机还没配置好使得CLK上有 ...

已经外接了上拉

楼主:
最新问题。。。很诡异

如图所示,0xFF 数据会接收正常,但是只要收到其他数据,就会出错

感觉 MOSI 接收的 上升沿 影响到了CLK。。。。也作为CLK了

我同时用逻辑分析仪 看了CLK没变化啊

网友C:
逻辑分析仪采样率低的话看不出来,要用示波器,应该是CLK上有毛刺。
对地接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采样率低的话看不出来,要用示波器,应该是CLK上有毛刺。
对地接个电容试试 ...

更诡异的是, 我接收SPI主机发出的,MOSI  数据又是正常的....

换到从机发出的就有问题

===

本来是想做个 SPI 工具用来分析数据的....

楼主:
结贴

谢谢各位帮忙

最后反馈问题原因,是由于 MOSI  MISO 两个脚上的电平不一样.....可能是电压在MOSI上升沿串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