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ADC精准的读取热敏电阻的分压值?

楼主(2019-12-11):
如图,VCC为直流3.3V,V_ADC为电压采样点,MCU用的是STM32F103RCT6,因为VCC是会有电源波动的,所以读出来的电压值是不稳定的,大家有啥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A:
把这个不稳定的VCC接到MCU ADC的VREF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不稳定的VCC接到MCU ADC的VREF引脚

这样就行了吗?VCC变化时,读出来的ADC也还是变化的啊

楼主:
有一个思路,如果把最终结果转换成V_ADC/VCC,那么在R2不变动的情况下,这个比值也是不变的,但是怎样能知道每个采样时刻的VCC是多少呢?

网友:
可以利用MCU 内部地基准参考,来修正平衡VCC的不准
担任MCU内部要带个参考电压.且能直接ADC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思路,如果把最终结果转换成V_ADC/VCC,那么在R2不变动的情况下,这个比值也是不变的,但是怎样能知 ...

你再看看二楼的建议,然后找找称重上面的处理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就行了吗?VCC变化时,读出来的ADC也还是变化的啊

VCC接Ref,最终算的是两个电阻的分压比,与VCC具体是多少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接Ref,最终算的是两个电阻的分压比,与VCC具体是多少无关。

当VCC接在REF上时,比如分辨率为1024,那么1024对应的就是VCC,读出的V_ADC的数值就是R2/(R1+R2)*1024,所以说读出来的值跟电压有波动没关系,只要MCU能工作就行。是这样的道理不?

网友C:
你用的单片机一般ADC的基准电压就是VCC,不用考虑波动。除非你用另外的一路电源对单片机的AVCC供电。

网友:
算出每个温度下的ADC值就行了。与参考电压大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单片机一般ADC的基准电压就是VCC,不用考虑波动。除非你用另外的一路电源对单片机的AVCC供电。 ...

我现在用的是这样的接法接VREF的,读ADC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VCC接在REF上时,比如分辨率为1024,那么1024对应的就是VCC,读出的V_ADC的数值就是R2/(R1+R2)*1024, ...

R2/(R1+R2) = ADC_DR/2^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这样的接法接VREF的,读ADC应该没问题吧

正常情况adc就会有±几个数据的波动的,你可以把REF+和AVCC上串联的电阻短接掉或者把一楼的VCC接到REF+上。这样就是REF+的波动和NTC是一样了。电阻的比值就是ADC的比值,和电源没关系。

楼主:
刚看到一篇关于读取VDDA电压的帖子,这里好像也不需要了,我这里应用只要得出电阻的比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