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如何并联使用

楼主(2019-12-11):
设计的系统中,有两路电源输入,分别对应两块独立的电源模块,每个模块输出功率都能满足系统需求,两个并联主要是提高系统供电的可靠性,现在的问题是两个电源输入如何接入到我的系统中?
网上搜索,有两种简单的方法,一个是每个电源输出串入电阻后再并联,另外一种是串二极管再并联,这两种方案在电流较大的时候应该都不是太合适,如果我的电流小于6A,有没有比较好的其它并联方式呢?

网友:
理想二极管

网友:
从提高系统可靠性来看,直接并联和串小电阻并联都不可取,没有考虑一路失效后输出短路会导致两个电源都失效的情况。

用电源管理芯片类似LTC2952做吧

网友:
我感觉用一个PMOS就能搞定

网友A:
两个电源冗余,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带负载,另一个空载,逻辑上用二极管就行了,为解决二极管压降问题,用理想二极管。

楼主:
5V@3A的有推荐型号吗?查了一下,似乎很少这种类型的器件,还是我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冗余,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带负载,另一个空载,逻辑上用二极管就行了,为解决二极管压降问题,用理想 ...

5V@3A的有推荐型号吗?查了一下,似乎很少这种类型的器件,还是我查的不对?

网友:
用2个PMOS, MOS自带正温度电阻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3A的有推荐型号吗?查了一下,似乎很少这种类型的器件,还是我查的不对? ...

才5V3A,用PMOS就行了。大电流再考虑NMOS的理想二极管。

网友B:
LTC4359  凌特的理想二极管组成Oring电源,多大电流都可以,反正几十A 的合路我都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5V@3A的有推荐型号吗?查了一下,似乎很少这种类型的器件,还是我查的不对? ...

比如 TI的LM5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C4359  凌特的理想二极管组成Oring电源,多大电流都可以,反正几十A 的合路我都搞过。 ...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
理想二极管留个记号

网友:
理想二极管,好像有电源切换IC的吧

网友:
理想二极管     这个要备注一下  谢谢

网友:
DK5V45R20低成本的理想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才5V3A,用PMOS就行了。大电流再考虑NMOS的理想二极管。

能否给个大概的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否给个大概的示意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看这个,有大师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看这个,有大师的分析。

网友:
理想二极管 ,备注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