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Freertos FAFTS 读取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9-12-11):
使用的野火的框架  发现立即写数据可以正确的读取到数据,但不写的话就读取错误?请教大家  Freertos 和FAFTS之间还要什么设置需要注意的吗?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f_lseek是否正确,说不定失败了,然后你就读不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f_lseek是否正确,说不定失败了,然后你就读不到数据了。

确实有这个情况  读取数据失败的时候 读取的字节数也是错的(字节数总是0)  请问如果f_lseek失败  那怎么才能纠正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这个情况  读取数据失败的时候 读取的字节数也是错的(字节数总是0)  请问如果f_lseek失败  那怎么 ...

把f_lseek的数据也打印出来。我怀疑你是不是已经把地址移动到文件的末尾了。如果已经到末尾了,那肯定读出来的数据个数就是0了。也就是你现在打印出来的,读取成功,个数为0。
而且你这个函数写得也不够好,你如果open失败了,就可以直接退出了,不要再去操作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_lseek的数据也打印出来。我怀疑你是不是已经把地址移动到文件的末尾了。如果已经到末尾了,那肯定读 ...

谢谢指导!!!     f_lseek返回的是成功与否相关的result值  都是返回成功  我每次指向的是number个unsigned int数据啊 请看这句  f_lseek(f_txt,(number)*(sizeof(unsigned int))))   整个工程里面都没指向末尾的语句  并且我初始化写的时候 读数据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f_lseek返回的是成功与否相关的result值  都是返回成功  我每次指向的是number个unsi ...

我知道,因为这个地方我之前出过错。我是做日志存储,每次都要移动到最后面,再往里面写入。后来发现有问题,就查了下,结果发现这里出现过错误,实际和自己想的并不是一致的。你可以确认下。

楼主:
嗯嗯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因为这个地方我之前出过错。我是做日志存储,每次都要移动到最后面,再往里面写入。后来发现有问 ...

嗯嗯   如果是 f_lseek移动的问题  那请问怎么确定和修正这个移动问题? 我目前水平就只能调用FAFTS提供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