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试过强电PCB铺铜吗?

楼主(2019-12-11):
如题,强电回路,220V~400V,PCB走线完毕后,想实现对线路的屏蔽作用,避免因强电回路试验时干扰相邻插件,于是又个大胆的想法:给PCB铺铜,但是间距设置的1.27mm,放电电压应该在1KV左右,不知这样是否安全,有人试过没?

网友:
自讨苦吃?

网友A:
楼主在开玩笑吗,怕干扰到相邻的,你应该想办法原理强电,而不是用强电把别的包起来,你是嫌你板子不炸吗?

楼主:
感觉这样设计比较刺激,只要耐压、冲击、浪涌没啥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开玩笑吗,怕干扰到相邻的,你应该想办法原理强电,而不是用强电把别的包起来,你是嫌你板子不炸吗? ...

嗯,你说的有道理,铺地的风险是一旦绝缘击穿,机箱就带电了····
不过我用的是机箱地包的强电

网友:
可以指定强电的网络间距,最好加切割

网友:
1.27mm印象中过不了安规的

网友:
布强电,感觉间距能留多宽就留多宽,有利无弊!

网友:
楼主这是不把人电死不罢休

网友:
基本绝缘  3mm,还有加强绝缘,双重绝缘
人能摸到的地方6mm以上

1.27mm 是不把人电死不罢休

网友:
如果嫌不够刺激,强电端铺铜接在L或者N上

网友:
1.27还1kv怎么想的,楼上说的6mm还要开槽还差不多

网友:
6mm是指市电220v吧

网友B:
这个适合去搞爆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合去搞爆破

嗯,眼前能模拟出那种火光了

网友:
强电,有条件的 能离多远离多远!距离不超过3mm的,要开槽!否则3C都过不去,爬电距离就不够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创新”精神

网友:
这个做法危险

网友:
人家还要开槽隔离,你这个就算不碰到一起也会有电弧什么的啊

网友:
最少要考虑2000v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