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在AT+CWMODE=3模式,既可以连接服务器,也可以被其他连接?

楼主(2019-12-11):
ESP8266在AT+CWMODE=3模式,既可以连接服务器,也可以被其他客户端连接?

楼主:
意思是模块可以配置为SoftAP+Station 模式,这样模块是否既可以和服务器交互数据,也可以当服务器和接入到模块的设备交互数据?

应用场景就是,做的设备是通过wifi连接到指定服务器的。  设备给用户后,让用户通过我们开发的APP连接设备进行wifi参数和服务器参数的设置。设备重启后再通过这些参数联网并接入服务器。

网友:
你说的是类似 AP 配网的东西吧?ESP8266 当 AP, 手机在 WiFi 连接那选择这个设备,然后用你们开发的 app 进行参数设置,但是此时手机是没有互联网连接可用

SoftAP 和 Station 模式可以同时开,不影响。但是如果用 smartconfig 模式配网的话,只能在单 Station 模式下进行

网友A:
主流好像还是用 smartconfig 配置设备接入路由器的多,因为 AP 模式选择 WiFi 连接是需要用户手动去选的,而且连上后 Internet 连接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好像还是用 smartconfig 配置设备接入路由器的多,因为 AP 模式选择 WiFi 连接是需要用户手动去选的, ...

差不多这意思,有现成的方案。我研究下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