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卡天线和触摸按钮的干扰

楼主(2019-12-11):
做了一个读卡以及输入密码的电路板,遇到的问题是触摸按键会因未知原因,自动触发。
如视频按3的时候会显示3以后自动跳出8,以及静止状态下也会有随机输入。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   那3组线圈是为了防止小黑盒的攻击吗?

网友:
受到干扰了呗,按键检测线上并个电容到地呢?

网友:
按键板与主板用线连在一起,距离拉大点。看干扰源是不是主板。

网友:
排除一下屏幕是否对电容按键产生干扰

网友:
换触摸芯片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下分时复用吧  或者用单键唤醒后选择刷卡还是触摸按键

网友:
看样子触摸按键放在读卡天线中间,没这样玩过

网友:
这事儿太好办了
RFID脉冲寻卡,寻卡的过程很短,寻卡时停止按键检测,互不干涉

网友:
关注一下 感觉是读卡器场强影响 触摸按键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板就知道是做智能门锁的了,这个天线是读卡的,按键是触摸的。
所以有二种可能:
1、在探卡时天线干扰了触摸。如果是这种原因,可以做按键盘时禁读卡的方式处理,
2、触摸电路的灵敏度问题。  如果是灵敏度的问题,一般触摸芯片都有一个调总灵敏度的寄存器与一个对应单独通道灵敏度的寄存器,可以试下减少或加大阀值。

另外,裸板调试是不正确的,要将外壳与电路板装起来一起测试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板就知道是做智能门锁的了,这个天线是读卡的,按键是触摸的。
所以有二种可能:
1、在探卡时 ...

感谢,这些思路也有考虑,方便联系一下
QQ微信:31744560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板就知道是做智能门锁的了,这个天线是读卡的,按键是触摸的。
所以有二种可能:
1、在探卡时 ...

说到点子上了,认同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