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9-12-11):
一个开关电源,220V输入,输出12伏2A。选择变压器的时候,那个原边,副边,以及辅助绕组的匝数是如何确定的?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这哪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lz好好看看开关电源的书,自己计算之后再来提问吧

网友A:
常规用EFD20或EE16-10之类,绕组参数按公式算下。220V应用,VOR取120V左右。

网友:
220V 输入12V输出,尽量找标准电源课吧
你连变压器都不会设计还有一大堆坑等着你

网友:
有详细的需求没,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要看你的设计电路才能定,工作方式不同,设计也不同

网友:
先把你的设计电路发出来,可以收费帮你修改,并设计变压器。

网友:
可以先选个小功率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再看看芯片厂家的使用说明,一般上面都有计算公式,好多厂家还有配套设计软件
入门可能看着挺容易,就少数几个器件,但实际做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到处都是坑

网友B:
PI有个设计软件,根据你的要求,可以自动设计变压器和整个电路图。

网友C(2021-04-03):
引用 网友A:
常规用EFD20或EE16-10之类,绕组参数按公式算下。220V应用,VOR取120V左右。

老陈有推荐的书籍资料吗

网友: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陈有推荐的书籍资料吗

按书上算出来变压器尺寸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书上算出来变压器尺寸都比较大。

没接触过 AC DC 发现设计变压器是难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I有个设计软件,根据你的要求,可以自动设计变压器和整个电路图。

PI的这个软件你有不,可以上传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的这个软件你有不,可以上传上来吗

https://ac-dc.power.com/design-s ... 17859363.1601170364
下载这个PI EXPERT SUIT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