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ax3949吗?

楼主(2019-12-11):
查了资料,是一款激光驱动器,貌似要配合单片机使用,接触的少,有懂得大神可以介绍介绍吗?

网友A:
用过,需要知道哪方面的?这个是很老的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需要知道哪方面的?这个是很老的片子了

惭愧,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电子开发。最近想学一些开发知识,用于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想用它来生成快沿脉冲信号,看到手册中的案例里用了pic16单片机,我想问除了用pic16或pic18单片机,还可以用其他单片机吗?用这个单片机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惭愧,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电子开发。最近想学一些开发知识,用于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想用它来生成快沿脉 ...

单片机没有特殊的要求 MAX3949是用I2C进行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特殊的要求 MAX3949是用I2C进行控制的

谢谢您,我还想了解一下,他的输出频率或电流与输入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还想了解一下,他的输出频率或电流与输入电压有关系吗?

它只是一个透传的芯片 输入什么信号 就输出什么信号 电压要在合适的范围内才可以正常工作 最高工作速率为11.3Gbps 最低工作速率没有测试过 不知道多少 大概在100Mbps
激光器是一个大电流的工作器件,工作电流约60mA到10mA左右,但是通信信号通常是小信号,MAX3949就可以把小信号放大成为一个大电流的信号来驱动激光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