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上电输出电压过冲问题

楼主(2019-12-11):
现在做一些东西经常用某宝的电源模块,大部分时间MPxxxx系列的,比如MP4560,可以55V输入,5V输出,测试过程中会碰到烧毁单片机的情况。单片机前面还有1117之类的LDO。现在只有在LDO的输入端接入压敏元件,TVS等但是感觉这不是正规做法,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有的BUCK 有缓启动(SS脚),通过调节上电速度,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BUCK 有缓启动(SS脚),通过调节上电速度,可以改善。

这些买的模块,都没得改啊。不是自己做的电源,否则调环路可能会有点用。

网友B:
从来不用……
自己打样一票PCB剪刀剪着用

网友:
网上买的模块很多都设计不合理,应急还凑合
看看你手上模块输出级接了多大电容吧,不够适当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买的模块,都没得改啊。不是自己做的电源,否则调环路可能会有点用。        ...

网上做模块的很多都不专业,好多都没测试过,更别说过冲了

网友:
小功率感觉还是线性电源好,开关电源理论上好,实际有很多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确认下是输出过冲还是过压以及输出过冲/过压的幅值和时间!若是过冲短时间,基本可以确认是输出电解电容容值和反馈环路速度的原因,可以外边配置合适的C或LC抑制。若是输出过压,可能需要和厂家沟通或是调整输出反馈参数。

网友:
mps的有坛友反馈说响应太慢。结果就是输出超调

网友:
这似乎是芯片娘胎里带来的问题,一定要用示波器捕捉一下上电瞬间的输出情况

网友C:
问题是,已经串联有1117还烧,怪不到mps的芯片吧?我一些应用,直接24到3.3V,供mcu,好像还没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已经串联有1117还烧,怪不到mps的芯片吧?我一些应用,直接24到3.3V,供mcu,好像还没遇到问题 ...

已经出现两次这样的情况了,确实有1117,而且是lm1117较贵的,一个是430芯片,一个是stm32f4都坏了,就是电源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用……
自己打样一票PCB剪刀剪着用

请问你用哪种PCB剪刀,我都是割刀割几下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哪种PCB剪刀,我都是割刀割几下掰开

0.6mm或者0.8mm的板子,文具店买的大手柄的长剪刀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打火花造成的,可以尝试DC模块输入级加10uF~22uF电解电容。
同时在输入级加一级MOS管防反接的电路。

网友:
功率不大,可以考虑前面用线性降压或采用分立件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