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我的HiFi音响增加蓝牙功能,求推荐【27楼已经购买:飞傲 BTR3 】

楼主(2019-12-11):
我目前运动的时候使用Sony 1000xm3 蓝牙耳机,激发了我对蓝牙音质的好感。

要求:

1。必须达到HiFi等级。价格2000元以内。

2。最好是Sony,我一直认为Sony在蓝牙HiFi传输上有独门秘籍。

3。要求接受手机的蓝牙,然后转换成音频Line out ,输出给我的音响。

4。其它功能不需要。

除了家用,我还行汽车里使用。我感觉汽车的蓝牙接受音质太垃圾,我都是使用耳机线连接手机和汽车音响。

楼主:
谁知道1000xm3耳机的蓝牙方案?

看到国内的HiFi公司是这么吹的:要使用CSR8675方案。

网友A:
老大试试这个?【FiiO/飞傲 uBTR无线蓝牙音频接收器HIFI手机苹果蓝牙转换便携运动】https://m.tb.cn/h.eCWuTuP?sm=436b79 點ゞ撃°鏈﹏接,再选择瀏覽嘂..咑ぺ鐦;或椱ァ製这句话₤aFAcYzilKYT₤后咑閞淘宝

网友:
同求,怕是无果了

网友B:
是不是可以diy一个?把你的蓝牙耳机拆了,接喇叭的地方接音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diy一个?把你的蓝牙耳机拆了,接喇叭的地方接音响上。

我觉得这个靠谱。。。。利用现有满意的东西,扩展延伸下,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靠谱。。。。利用现有满意的东西,扩展延伸下,少走弯路。。。。

耳机蓝牙送到驱动单元的信号,是根据耳机调制的,这个信号送功放推音响,音场可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靠谱。。。。利用现有满意的东西,扩展延伸下,少走弯路。。。。

你知道1000xm3 的价格和零件密度吗?

你还想DIY?

网友:
有开发RealTEK的RTL8763BFP 的TWS在量产,如果看得上可帮免费定制一个

网友D:
看错尴尬,原来是想在现有的设备上加蓝牙主机功能,接上索尼的耳机,不是要耳机

网友:
Sony的大头戴的蓝牙兴许电路密度小一些,可以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试试这个?【FiiO/飞傲 uBTR无线蓝牙音频接收器HIFI手机苹果蓝牙转换便携运动】https://m.tb.cn/h.eCWu ...

我几年前用的sony MW1就是这样子的,还能插个TF卡,不连手机当MP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尴尬,原来是想在现有的设备上加蓝牙主机功能,接上索尼的耳机,不是要耳机 ...

要耳机和主机分体的。看来也是一个可行方法。

网友:
sony配合安卓可以使用LDAC协议,应该是蓝牙音频协议里带宽最高的了。然后,大法家确实还是有黑科技的,设备测主控算法也还有提升音质的效果。

网友:
另外我们之前评估过sony的hifi手机项目,使用的就是sony金砖黑砖里的那颗codec,CXD3778,本身芯片指标就高的吓人

楼主:
我2012年买过两个索爱的蓝牙耳机,主机可跟耳机分离的,音质非凡。

可惜不知道放哪里了。

大家推荐一个新款的、主机分离的Sony蓝牙耳机给我。要音质比较好的。

网友:
站长看看这个,Sony/索尼 MUC-M2BT1蓝牙耳机升级线A3/N3AP/Z5/846通用MMCX接口.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3

做根MMCX线即可测试.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E:
首先呢,需要留意蓝牙音频传输协议,不同协议的保真度不同的,目前主流的是LDAC,比APT-X HD要好。LDAC其实也是索尼弄的。
莫大可以看看,接收器 FiiO 飞傲 BTR3 无损LDAC蓝牙音频接收器

网友F:
手机端好像没有LDAC协议,APT-X 是有的。

网友G:
接音响一般要有光纤接口,我用的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的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端好像没有LDAC协议,APT-X 是有的。

我最近买的和前一代中端手机都支持LDAC

网友:
我16年买了一套下面这种的,可以设置成TX/RX模式配套,3.5mm耳机孔作输入或输出,也可以只使用1个跟手机或者现有蓝牙耳机配对,里头芯片CSR8670,耳朵不行对音质不好评价
蓝牙协议支持:A2DP 和AVRCP
支持编译密码:Apt-X,SBC

网友:
貌似是络达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音响一般要有光纤接口,我用的是BOSE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5.40ec3a2cwANUn ...

1。光纤的音质最差。

2。我对bose没有好感,买过一款降噪睡眠耳机,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呢,需要留意蓝牙音频传输协议,不同协议的保真度不同的,目前主流的是LDAC,比APT-X HD要好。LDAC其实 ...

这个不错。

298元的价格如何?京东自营的东西不比价不敢下手啊。

它就是使用SCR8675方案。

楼主:
飞傲之前我买过1和3播放器,感觉不错。

蓝牙连接器有3款,BTR3是最高档的。

已经下单购买。

楼主:
飞傲三款产品对比:

网友H:
也看中这个型号,还没有下手,等老大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看中这个型号,还没有下手,等老大评测

iriver 也有同类产品,但用料档次没有飞傲BTR3高。

如果艾利和有更高档的,我会买艾利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傲三款产品对比:

我在用最便宜那款。不过主要听语音,音质不太在意。除了开机提示音有点烦(音量太大),其他方面基本满意,可以边充边用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端好像没有LDAC协议,APT-X 是有的。

手机端当然也有LDAC,不然只有一端支持有什么用,而且是安卓8.0及以上标配功能(如果没被阉割的话)

楼主:
收到货,好迷你啊!已经连接起来使用了。

手机哪里设置LDAC蓝牙模式?

后记:找到了。

音质果然提升得非常多。

BTR3也显示白灯了。

网友:
CSR8675指标都还行,就是功耗大了点。AKXXXX芯片的ADC都杠杆的!

楼主:
奇怪,Sony 1000xm3的手机蓝牙上,为何没有LDAC选择?

SONY 怎么控制安卓手机使用LDAC传输?

网友:
没仔细看,那个AK4376是DAC,不是ADC。AKM的音频芯片都挺不错的

楼主:
初步使用,很满意。

放在汽车上也很方便,拿着它盲操作(可以调音量,上一首下一首,暂停)也很方便。

将它接到古老的家用电脑音响,马上变身为蓝牙音响。

楼主:
缺陷找到一个:距离太短。客厅到厕所只有几米,坐在厕所,有点断断续续了。

sony 的1000xm3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奇怪,Sony 1000xm3的手机蓝牙上,为何没有LDAC选择?

SONY 怎么控制安卓手机使用LDAC传输? ...

WF-1000XM3不支持LDAC。

楼主:
引用 网友I:
WF-1000XM3不支持LDAC。

WF-1000XM3 支持什么?为什么音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陷找到一个:距离太短。客厅到厕所只有几米,坐在厕所,有点断断续续了。

sony 的1000xm3也是同样问题。 ...

这种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中间隔层墙,距离超短。
如果是可视范围内,应该能达到10米以上不卡顿,但一般不会超过15米。

网友:
推荐自己在用的es100,价格700左右,音质比飞傲的好,带2.5平衡输出,配套的app做的非常好,不过只能海淘或者找代购。

网友A:
引用 楼主:
WF-1000XM3 支持什么?为什么音质好?

老大的是头戴的吧,这个是WH1000XM3,支持LDAC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的是头戴的吧,这个是WH1000XM3,支持LDAC的好像。

这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