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I双向通信(2m左右)

楼主(2019-12-12):
最初打算用差分

HVDS的相移非常明显…估计得选到100Mbps的芯片才能正常工作(翻了不少都是50M左右…

LVDS长距离试了一组,受干扰比较严重…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现在SPI时钟是多少
2m的连接介质是什么

网友B:
线很重要,你看hdmi的线有好几米的,跑的呼呼的

网友:
2m用普通差分传输都是应该可以的

网友:
如果lvds搞不定,说明你lvds电路或者线有问题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3243&page=1#pid10733172 如果干扰不大,2m单端排线也能满足,参考我们屏的通信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SPI时钟是多少
2m的连接介质是什么

10Mhz的时钟
连接线就是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差分线刚到正准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很重要,你看hdmi的线有好几米的,跑的呼呼的

线就是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新买了一根差分线,正准备呼呼一个试试!

网友:
大神ti 说  scyt126 有你所需

http://www.ti.com/lit/sg/scyt126/